[STM32G0] 人体红外感应的问题

楼主(2024-12-20):
这个手册找不到
我自己写了个测试程序: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i=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15);
                if(i==0)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4, GPIO_PIN_RESET);
                else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4, GPIO_PIN_SET);

可是我手不靠近红外人体感应模块,灯也亮。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模块内部电路故障。

网友B:
硬件问题?

网友C:
检查电路连接有无问题

网友D:
等灭了,再靠近试试。如果一直不灭,就有问题了。

网友D:
如果是那种感应红外使输出电平发生变化的,不用单片机,直接搭建模拟电路试试。

网友E:
传感器输出测一下

网友F:
你的红外感应应该是太灵敏了,你得好好配置一下才行,实在不行就换成雷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