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0] 直播回顾 | 解析STM32U0 新一代超低功耗入门级MCU

楼主(2024-12-20):
感谢大家对直播 | 解析STM32U0 新一代超低功耗入门级MCU热情参与!本文给大家汇总了本次直播回放视频、直播答疑Q&A、直播讲义等。

直播回放

直播课件下载

直播答疑汇总
我们从直播答疑中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提问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供大家回顾。
Q:STM32U0系列MCU,支持哪些量产烧录工具?
A:市面上主流型烧录器 都已经支持STM32U0。

Q:STM32U0系列MCU,有哪些封装方式?A:10个封装,具体可以回看产品介绍

Q:看了产品彩页上所列的主要应用场景,想问一下,STM32U0在智能手表上适用么?
A:STM32U0 只做Sensor Hub, 如果想当主控的话,STM32U5资源和性能更合适。

Q:STM32U0的secure boot启动链路是怎样的?哪个固件先启动并对哪个固件进行校验?校验算法是ecc256吗?
A:可以使用开源的MCU boot。一般主的user app是放在primary slot,secondary slot存放download app。

Q:STM32U0在低功耗模式可以设置为保留SRAM吗?
A:stop1和stop2模式下,会SRAM1和SRAM2都会保留。standby模式下可以配置是否保留SRAM2。

Q:内置flash支持同时读写吗?写期间发生外设中断回调?
A:可以考虑使用带有Dual bank的系列,就可以达到RWW的效果。

Q:STM32U0在电机控制方面与G0相比如何,是否有更高的能效比?
A:电机控制的应用请关注G4系列,电机控制对计算、环路控制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不推荐使用STM32U0。

Q:外扩Flash和SRAM,是否会影响运行速度?
A:普通SPI Flash无法使用Memory map模式,也就不能XIP(代码放到外部Flash运行),所以不存在你说的问题。

Q:STM32U0 现在支持CubeMX配置了吗?
A:已支持,欢迎下载最新版本评估。

Q:如何优化FLASH的代码顺序?谢谢!
A:这要结合compiler的类型和优化的策略,通常要考虑代码执行的顺序来存放对用函数的位置。

Q:STM32U0内部带有EEPROM吗?
A:没有,如果擦写不频繁,可以考虑使用Flash的一个或几个sector,注意10k次的寿命。

Q:STM32U0可以允许TouchGFX GUI吗?
A:可以 屏幕分辨率最好不要超过320*240,否则可能影响到FPS。另外资源多时,可能需要外扩Memory。

Q:STM32U0支持直接连接断码LCD使用吗?
A:是的, 8com x 48, 4comx52。

Q:STM32U0的nucleo开发板系列是否适配了Arduino开发生态?
A:我们开发板提供了arduino 接口。

Q:STM32U0内部的RC晶振精度如何,不使用外部晶振时,可不可以满足工业要求?
A:RC 1% 精度,但使用MSI 可以通过LSE 自动校准,实现PPM 级精度。

Q:STM32U0系列支持I3C通讯吗?芯片进入乐低功耗状态,有哪些唤醒方式呢?
A:不支持I3C,如果有I3C需求请关注H5或H7R/S。唤醒方式见参考手册,如RTC、中断、EXTI、WKUP等,不同低功耗状态,唤醒源不同。

Q:STM32U0系列的ADC转换速度多快,后期是否有16bit的ADC产品提供?
A:12bit 最大采样率2.5MSps   16bit的产品可以关注H7系列。

Q:STM32U0系列MCU,是否提供各外设的参考驱动程序源代码,或者支持图形化配置生成各外设的驱动程序源代码?
A:支持,请下载STM32CubeMX即可。

Q:定时器是低功耗吗?
A:有LPTIMER。

Q:STM32U0系列那有几种芯片给用户使用?
A:所有产品都已量产。

Q:STM32U083 和STM32U575对比,在相同计算任务下,哪个的平均功耗更低?(考虑运算时间STM32U0更长,但是运行时STM32U0功耗较低)
A:这需要结合具体场景才有比较的价值,二者都是超低功耗系列,但是低功耗的模型是需要同时考虑睡眠时间和工作时间,以及工作时的计算量等等因素,所以无法直接的评估和比较,也是没有价值的。

Q:低功耗较调方面,特别是STM32U0的功耗评估,官方是否精密的评估的工具,比如说硬件评估工具,配套的各种工作模式的示例,方便客户在开发过程中进行前期验证?对于长时间的功率监测,有没有在线或者远程评估的工具?
A:STM32CubeMonitorPWR可以提供功耗的测量,测量精度可达nA级,并提供可视化上位机工具,广受好评。

Q:STM32U0系列,如果用于水表应用,RTC的精度怎样?需要外扩专用RTC芯片吗?谢谢!
A:RTC的精度主要取决于LSE的精度,选择一个高精度的32768晶振即可。

Q:STM32U0主打的应用场景在哪?
A:电池供电,但功能相对简单的设备,可以延长电池使用时间。总线取电的设备,需要很低的运行功耗,和系统功耗。

Q:在实现从低功耗模式唤醒时,STM32U0提供了哪些机制来确保快速响应时间,同时保持最低的唤醒电流?
A:有快速唤醒的设置,会占用较小的电流来支持更快的响应时间。

Q:STM32U0系列集成断码屏驱动吗?
A:有的,支持段码屏。

Q:STM32U0和STM32L0的,那种功耗更低?更适用于电池供电?
A:这两个都是低功耗系列,均适用于电池供电,U是Ultra-Low power的意思,相同资源下,会有更低的功耗。

Q:这低功耗水平怎么样?
A:具体参数请参考相关的DS,DS14581。

网友A:
可以使用开源的 MCU Boot,主固件通常放在 primary slot,而下载固件放在 secondary slot,两者可以通过 ECC256 算法进行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