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RS485烧毁电路与接地问题

楼主(2024-12-20):
大概1000台有5台发生这样情况,大部分咨询客户说是上电就这样,并非一直用用出现。
而且客户也确定RS485信号部分没有被接入220V/380V/雷击。
并非一个客户反馈这问题,所以比较重视。现在按客户说的为准从设计问题着手看怎么优化解决避免再发生。
大家帮忙一起分析讨论下,谢谢!

网友A:
看起来烧毁的这么严重,不会是L、N、PE接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烧毁的这么严重,不会是L、N、PE接错了吧

第一张图PCBA,我也觉得接错了,但客户说没接错
第二张图PCBA,发生了几台,几个不同客户,不像接错220v

网友B:
PT5\PT6是保险丝?阻抗太小,可能高压过来让TVS无法限制住,建议再串个几十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5\PT6是保险丝?阻抗太小,可能高压过来让TVS无法限制住,建议再串个几十欧电阻 ...

是的 mSMD014   1812封装
60Vmax  Imax 100A
Ihold  0.14A
Itrip   0.34A
Pd     0.8W
Rimin  0.65Ω
R1max 6Ω

网友C:
以前做市电同步的时候也遇到过炸的情况,炸这么严重一般是各个GND的连接问题。整流管后面的GND-T和你的系统GND之间的CY3,这个管子我建议你要么直接去掉,要么串联一个100R电阻。

Y电容漏电也是一大可能,但是应该不至于把板子烧糊吧
@pleee :高频变压器 隔离方案
@molismart :我也这么认为
@pleee :我也感觉是AD/DC电源哪里,估计是一边用隔离方案,一边用非隔离方案;而485也没做隔离;看图4,也只接了AB线,也没共地,形成高电压差
@openwrt :你后面的AC转DC5v是用的隔离方案还是非隔离方案
冷热地Y电容 去掉后EMI认证过不了吧?
建议最好是去掉,100R电阻可能都限不住上电时候的电流。

网友D:
第一张图烧的很厉害

网友E:
估计是 铁壳接到直流的GND 产生的问题。
你的设计:,关于铁壳那里说,可能会有GND直接接到PE,
如果存在这种情况,你的设计就废了。

网友F:
因为外壳是你的电源地,有时候电源地又会和PE大地连一块,当电源地和PE连一块后如果客户的电源方案采用火线板那么一插通讯口就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外壳是你的电源地,有时候电源地又会和PE大地连一块,当电源地和PE连一块后如果客户的电源方案采用火线 ...

请问电源方案客户采用火线板是具体指的什么?

@qinlu123 :这个有得,高频变压器隔离
就是没有隔离变压器直接把电桥负极当电源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 铁壳接到直流的GND 产生的问题。
你的设计:,关于铁壳那里说,可能会有GND直接接到PE,
如果存在这 ...

大概是这情况,各种地没处理好,

但是并非GND与PE 就一定有问题,
有不少电脑或者知名品牌工控类产品也是电源系统主板GND和外壳PE完全直连。

GND PE问题导致现在问题出现

网友G:
我想做过电工的人里边没有谁敢保证任何地方的PE不会带电!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概是这情况,各种地没处理好,

但是并非GND与PE 就一定有问题,

这个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I:
问题较多,至少建议:
1. 交流中的PE是设别保护,一般不用做屏蔽和直流接地
2. 电源以后的控制或通讯的GND一般在电路内仅接到AC/DC的一个“共模地”上,一般在PCB上有个高压电容,这个电容有时被商家简化,也会导致你的这些问题(上电烧芯片),电路GND出口一般需要独立接地,如果没有则需要接外壳、屏蔽,然后可以就近借助建筑地,原则不能接PE。
3.RS485输入PT后必须有个差分的TVS,这是标配,最好输入PTC能用多22-27,同时加感,这里可以加放电管的,既然和强电有交集
4.这么大的系统间连接,为什么没有光电隔离
5.你用的元件很扎实,但不能代表没有问题

最好输入PTC能用多22-27 请问多22-27指什么,冗余多22%-27%的电流 耐压意思吗?

网友J:
需要外壳接PE,且不能形成回路接地

网友K:
这个电路设计有问题:(1)CY1、CY2、CY3应该采用安规电容,不能用400V耐压的普通电容。(2)GND与PE之间无须C28、R35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路设计有问题:(1)CY1、CY2、CY3应该采用安规电容,不能用400V耐压的普通电容。(2)GND与PE之间无 ...

是的,CY1 CYY2 CY3 都是安规 Y电容。C29是安规X电容

GND和PE之间请问不接1M+1nF/1KV原因是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I:
问题较多,至少建议:
1. 交流中的PE是设别保护,一般不用做屏蔽和直流接地
2. 电源以后的控制或通讯的GND ...

意思是这个电阻标称可以取大些,例如22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意思是这个电阻标称可以取大些,例如22欧姆

ok

网友L:
485电路要隔离,找一个带485的成熟产品,仪表或智能电表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