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如何在linux多个 EVB-LAN8670-USB中设置 NodeID

楼主(2024-12-20):
当在一个系统中使用多个 EVB-LAN8670-USB 板时,当前的 Linux 驱动程序 1v0 将每个板中的 NodeID 设置为相同的值。当有多个 USB 设备时,默认情况下,它们都具有相同的节点 ID。
使用 EVB-LAN8670-USB 时,可以通过 MDIO 访问 LAN8670 寄存器。
在 Linux 系统上,可以用mdio-tool实现 MDIO 读/写, 链接地址:
https://microchiptechnology.sharepoint.com/:f:/s/FileSection/EsRAtu8aemJGv4LvKfLn1OQBxC4hWzwQsJ8WOzBgZJEvZQ?e=JVdfNr
如果有 2 个 10BASE-T1S USB 设备,则可以按如下方式设置 NodeID:
示例:
$ sudo ./mdio-tool w eth1 0x1FCA02 0x0801
将 eth1 的 NodeID 设置为 1。
$ sudo ./mdio-tool w eth1 0x1FCA01 0x8000
使能eth1 PLCA。
$ sudo ./mdio-tool w eth2 0x1FCA02 0x0802
将 eth1 的 NodeID 设置为 2。
$ sudo ./mdio-tool w eth2 0x1FCA01 0x8000
使能 eth2  PLCA。

网友:
通过指令写到地址里数据。

网友A:
不同的应该是有不同的地址吧。

网友B(2025-02-18):
在Linux系统中为多个EVB-LAN8670-USB 设备设置NodeID,通常需要结合硬件配置和软件操作。

网友C:
EVB-LAN8670-USB是基于10BASE-T1S以太网标准的评估板,支持单对以太网(SPE)通信。

网友D:
NodeID是设备在网络中的唯一标识符,用于区分不同的设备。

网友E:
确保所有EVB-LAN8670-USB设备已正确连接到 Linux 主机。

网友F:
一般要安装 EVB-LAN8670-USB 的驱动程序和必要的工具。

网友G:
如果驱动未安装,可以参考官方文档或使用以下命令安装

网友H:
EVB-LAN8670-USB 的 NodeID 通常通过以下方式设置:使用官方工具,微芯(Microchip)通常会提供专用的配置工具或脚本,用于设置 NodeID。下载并运行官方工具,按照提示为每个设备分配唯一的 NodeID

网友I:
如果没有官方工具,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手动配置:识别设备,使用lsusb或dmesg命令找到每个设备的 USB 地址。

网友J:
使用 libusb 或 pyusb 编写脚本,通过USB接口向设备发送配置命令

网友K:
使用网络工具(如 ifconfig 或 ip 命令)检查设备是否正常工作。可以测试设备之间的通信,确保 NodeID 设置正确。

网友L:
通过 MDIO 控制,你可以修改每个设备的 NodeID

网友M:
是不是可以用Python实现
import subprocess

# 获取网络接口的 MAC 地址
def get_mac_address(interface):
    result = subprocess.run(['ifconfig', interface], stdout=subprocess.PIPE)
    output = result.stdout.decode('utf-8')
    mac_address = output.split('ether ')[1].split(' ')[0]
    return mac_address

# 为每个设备分配 NodeID
devices = ['eth0', 'eth1']
node_ids = {}

for idx, dev in enumerate(devices):
    mac = get_mac_address(dev)
    node_ids[mac] = idx + 1  # 分配 NodeID

print(node_ids)

网友M:
设置完成后,验证每个设备的 NodeID 是否正确:

通过应用程序读取 NodeID。

检查设备是否按预期工作。

网友N(2025-04-27):
你提到的 mdio-tool 是用于读写 MDIO 寄存器的工具,这样可以在运行时配置每个设备的参数,包括设置 NodeID 和启用 PLCA。

网友O(2025-08-29):
在 Linux 中为多个 EVB-LAN8670-USB 设置 NodeID,可通过 udev 规则绑定设备 MAC 与固定 NodeID。先获取各设备 MAC,创建 udev 规则文件,用 SUBSYSTEM=="net" 匹配,加 ATTR {address}=="MAC" 和 ENV {NODE_ID}="值",重启 udev 服务使规则生效,实现每个设备固定 NodeID。

网友P:
在 Linux 下为多个 EVB-LAN8670-USB 设置 NodeID:先通过 lsusb 确认各设备 USB 地址,用 udev 规则绑定设备到固定网口名;再通过 ethtool -E 网口名 magic 0x... offset N value X,指定偏移量 N 写入 NodeID 值 X,不同设备用不同网口名区分设置。

网友Q(2025-10-27):
在 Linux 中为多个 EVB-LAN8670-USB 设置 NodeID:
确认各设备 USB 路径(ls /sys/bus/usb/devices/)区分不同模块。
通过 I2C 工具(如i2cset),针对每个设备的 I2C 地址(默认 0x50),写入 NodeID 到对应寄存器(参考手册地址)。
或在驱动加载时,通过modprobe lan78xx node_id=xxx指定,配合 udev 规则绑定设备与 ID。

网友R:
看不懂,这是在什么情况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