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极海G32A1465测评】6、CAN点灯

楼主(2024-12-20):
手头刚好有另一个具有CAN控制器和CAN收发器的开发板Mini-F5333(主控MM32F5333D7P),可以和G32A1465组成一个CAN网络。
对于CAN网络,这两个开发板扮演ECU的角色(控制器在汽车的专业术语叫ECU)

一、建立CAN网络

ECU1:G32A1465
ECU2:Mini-F5333
二、ECU1程序
为了简便起见,ECU1扮演接收方,CAN网络中没有主从设定,任何一个ECU既可以做为发送方也可以做为接收方
1、CAN配置
经典帧配置,原来例程的配置没做修改
CAN_USER_CONFIG_T g_canConfig = {
    .maxMbNumber = 3,    /* 2 Rx MBs and 1 Tx MB */
    .operationMode = CAN_MODE_NORMAL,//CAN_MODE_LOOPBACK,
    .rxFifoEnable = false,
    .rxFifoFilterNum = CAN_RXFIFO_ID_FILTERS_8,
    .rxFifoTransferType = CAN_RXFIFO_USE_INTERRUPT,
    .rxFifoDmaChannel = 0,
    .fdEnable = false,
    .fdPayloadSize = CAN_FD_PAYLOAD_SIZE_16,
    .clockSource = CAN_CLOCK_SOURCE_OSC,
    .bitrate = {
        .preDiv = 1,
        .propSeg = 7,
        .phaseSeg1 = 4,
        .phaseSeg2 = 1,
        .resyncJumpWidth = 3
    },
    .fdBitrate = {
        .preDiv = 0,
        .propSeg = 0,
        .phaseSeg1 = 0,
        .phaseSeg2 = 0,
        .resyncJumpWidth = 0
    }
};
主要是工作模式、波特率、中断配置。
关于波特率,原理参见下图,这里波特率是250kbps,对于CAN来说,已经算高速CAN。
手册里给了计算公式:

bitrate=8000000/{[(1+(4+1)+(1+1)+(7+1)]*(1+1)}=8000000/32=250000

2、CAN初始化

  1. /* Initialize the CAN controller, bitrate is 250K */
  2.     CAN_Init(CAN0_INSTANCE, &canState, &g_canConfig);

配置发送报文缓存
/* Configure Tx MB */
    CAN_DATA_INFO_T txMbInfo = {
        .msgIdType  = CAN_ID_STANDARD,   /* Standard CAN ID */
        .dataLen    = 8,        /* Used only to initialize the MB, will be updated when send data */
        .fdEnable   = false,    /* Disable CAN FD */
        .isRemote   = false
    };
    CAN_ConfigureTxMb(CAN0_INSTANCE, TX_MB, &txMbInfo, 0);
配置接收报文缓存
/* Use individual Rx masking for the MBs */
    CAN_SetRxMaskType(CAN0_INSTANCE, CAN_RX_MASK_INDIVIDUAL);

    /* Configure Rx MB0, it will receive standard frames with ID 1 */
    CAN_DATA_INFO_T rxMb0Info = {
        .msgIdType  = CAN_ID_STANDARD,   /* Standard CAN ID */
        .dataLen    = 8,        /* Max data length for classic CAN is 8 bytes */
        .fdEnable   = false,    /* Disable CAN FD */
        .isRemote   = false
    };
    CAN_ConfigureRxMb(CAN0_INSTANCE, RX_MB_0, &rxMb0Info, RX_CAN_MESSAGE_ID);
    CAN_SetRxIndividualMask(CAN0_INSTANCE, CAN_ID_STANDARD, RX_MB_0, 0xFFFFFFFF);
其中#define RX_CAN_MESSAGE_ID   (888U),ECU2会向这个ID发送消息

CAN_ID_STANDARD:11位识别码

3、CAN中断回调函数
在MB0接收到数据后,设置接收标识为真。
void CanEventCallback(
    uint8_t instance,
    CAN_EVENT_TYPE_T eventType,
    uint32_t mbIndex,
    CAN_STATE_T *driverState)
{
    /* A frame was received in the configured Rx MB */
    if (eventType == CAN_EVENT_RX_COMPLETE)
    {
        /* Set the receive complete flags */
        if (mbIndex == RX_MB_0)
        {
            g_mb0ReceiveCompleted = true;
        }
    }
}
4、while(1)
接收到id为888u的数据,打印出来,翻转LED。这里其实不用判断ID,因为如果ID不是888u,ECU1是无法接收的。
while (!exit)
    {
        /* Reset the receive complete flags */
        g_mb0ReceiveCompleted = false;
        g_mb1ReceiveCompleted = false;

        /* Start non-blocking receiving */
        CAN_ReceiveNonBlocking(CAN0_INSTANCE, RX_MB_0, &rxFrame0);
        CAN_ReceiveNonBlocking(CAN0_INSTANCE, RX_MB_1, &rxFrame1);

        /* Wait until one of the MBs received a CAN frame */
        while ((g_mb0ReceiveCompleted == false)
            && (g_mb1ReceiveCompleted == false));

                                if(g_mb0ReceiveCompleted==true){
                                        if(rxFrame0.messageId==888U){
                                                for(i=0;i<rxFrame0.dataLen;i++){
                                                        printf("0x%02X,",rxFrame0.data[i]);
                                                }
                                                printf("\r\n");
                                                LED_Toggle(LED_RED);
                                        }
                                }
    }

三、ECU2程序
MM32的部分简单写一下:
1、初始化
波特率250kbps,配置了几个发送用MB
...
    FLEXCAN_GetDefaultConfig(&FlexCAN_ConfigStruct);
    FlexCAN_ConfigStruct.baudRate             = 250000; /* 250kbps */
    FlexCAN_ConfigStruct.clkSrc               = Enum_Flexcan_ClkSrc1;
    FlexCAN_ConfigStruct.enableLoopBack       = false;
    FlexCAN_ConfigStruct.disableSelfReception = true;
    FlexCAN_ConfigStruct.enableIndividMask    = true;

    FLEXCAN_Init(FLEXCAN, &FlexCAN_ConfigStruct);

         FLEXCAN_TxMbConfig(FLEXCAN, 7, ENABLE);
    FLEXCAN_TxMbConfig(FLEXCAN, 8, ENABLE);
    FLEXCAN_TxMbConfig(FLEXCAN, 9, ENABLE);

    FLEXCAN_TransferCreateHandle(FLEXCAN, &FlexCAN_Handle, FlexCAN_Transfer_Callback, NULL);
        ...

2、while(1)
   uint8_t Buffer[8] = {0x00, 0x22, 0x33, 0x44, 0x55, 0x66, 0x77, 0x88};

    printf("\r\nTest %s", __FUNCTION__);

    FlexCAN_Configure();

    FlexCAN_SendStandardFrameMessage(888U, Buffer, sizeof(Buffer));
    while (1)
    {
        PLATFORM_LED_Toggle(LED1);
                                FlexCAN_SendStandardFrameMessage(888U, Buffer, sizeof(Buffer));
        PLATFORM_DelayMS(1000);
    }

每隔1秒,向ID为888U(ECU1)发送buffer内容。

对应CAN报文:
识别码:888U
DLC:8
数据码:0x00, 0x22, 0x33, 0x44, 0x55, 0x66, 0x77, 0x88

四、运行效果

1、连线

2、收到CAN数据LED_RED翻转,串口打印收到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