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88F516的仿真功能

楼主(2024-12-20):
SH88F516的仿真功能可以通过JTAG接口和JET51仿真器来实现。用户需要将SH88F516用户目标板上的JTAG仿真口(VDD、TCK、TDI、TMS、TDO、GND)与JET51仿真器的JTAG仿真口通过扁平电缆相连,然后利用Keil等仿真软件进行在线仿真。

网友A:
keil仿真应该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B:
需要将SH88F516用户目标板上的JTAG仿真口

网友C(2025-07-09):
JTAG接口和JET51仿真器的组合确实为SH88F516提供了强大的仿真功能。确保所有连接正确无误,这对于仿真的成功至关重要。

网友D:
JTAG接口确实为SH88F516提供了强大的仿真功能,使用JET51仿真器可以方便地进行在线调试。

网友E:
确实,JTAG接口是实现SH88F516仿真的关键,连接正确后,仿真器和目标板之间的通信就建立起来了。

网友F:
JTAG接口确实为SH88F516提供了强大的仿真功能,连接过程听起来很直接,但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呢?

网友G:
确实,JTAG接口是进行SH88F516仿真的关键,确保连接正确是成功仿真的第一步。

网友H:
确实,JTAG接口是实现SH88F516仿真的关键,连接正确是成功仿真的第一步。

网友I:
SH88F516 支持在线仿真(ICE)与调试,可实时监控程序执行、变量值及硬件状态,加速开发与问题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