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ESP-12S烧录问题

楼主(2024-12-20):
1.在用CH340的烧录器下烧录,Arduino开发进行烧录时候,按下IO开关进行烧录。但是没反应。
我按下RST开关的时候,ESP-12S上的灯会闪烁一下(说明RST是有置0的),那么IO开关应该也是可以置为0,但是不理解为什么不能烧录。点击烧录之后,按下IO0按钮后还是一直卡在如下画面:

查看文档,下载模式时候IO0是低电平

原理图如下:

网友A:
你这个ESP-12S之前的固件是什么版本?使用arduino烧写,需要先烧写支持arduino的bootloader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