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2110S驱动跌落

楼主(2024-12-20):
老师们,我弄了一个IR2110S驱动MOS管,mos管本身是1500V的,但是我加到400V左右,驱动就会掉,我已经加了Cgs了,只能减缓振荡,但是驱动跌落还是没得办法,

网友A:
电压看不清,哪个波形代表啥也不知道,跌落到底是何时何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看不清,哪个波形代表啥也不知道,跌落到底是何时何地?

黄色是上管的驱动,蓝色是下管驱动。黄色波形应该是直接上去的,但是中间掉下来了,大概是我母线电压加到400V左右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黄色是上管的驱动,蓝色是下管驱动。黄色波形应该是直接上去的,但是中间掉下来了,大概是我母线电压加到 ...

我看示波器有四个波形:黄蓝黄绿,下方黄色波形掉下来是吧,那上面的黄色波形是啥?
是否同时测了输入端?
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的哪里?
上管驱动高电平电压有多少?
能不能重新上传一个能看清楚数字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