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和acming

楼主(2024-12-20):
6-5:TIM输入捕获

6-6: 输入捕获模式测频率和WMI模式测频率和占空比

6-7:TIM编码器接口

6-8:编码器接口测速

acming:

      摩尔投票法是一种用于在数组中寻找多数元素的高效算法。多数元素是指出现次数大于数组长度一半的元素。

比如有一个数组[2,2,1,1,2,2],2就是多数元素,因为它出现的次数(4次)大于数组长度(6)的一半。

算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抵消不同元素来找出多数元素。具体步骤如下:

1. 设定一个候选元素和一个计数器。初始化时,候选元素可以是数组中的第一个元素,计数器初始值设为1。
2. 从数组的第二个元素开始遍历。如果当前元素和候选元素相同,计数器加1;如果不同,计数器减1。
3. 当计数器为0时,更换候选元素为当前遍历到的元素,并且将计数器重置为1。
4. 遍历完数组后,最后剩下的候选元素很可能就是多数元素。为了验证,可以再遍历一次数组,统计这个候选元素出现的实际次数,看是否大于数组长度的一半。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402_88554351/article/details/144573918

网友A:
输入捕获模式下测试的频率上限,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B:
通过计算捕获的时间差,可以推算出信号的频率、占空比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