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电机控制用哪个芯片合适?

楼主(2024-12-20):
伺服电机,想做一个电机控制器。

网友A:
灵动有专门用于电机控制领域的MCU,官网上可以看一下,具体哪个型号还要看你的其他需求。

网友B(2025-02-28):
如果您的系统对功率要求较低,或者是小型伺服电机控制,可以选择基于MCU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