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0元(功能说明)
[ARM入门] 有人相爱,有人夜里开车看海,有人leetcode第一题都做不出来

楼主(2024-12-20):
<

[i=s] 本帖最后由 深藏功名丿小志 于 2024-12-20 21:00 编辑

一、引言

在日常技术探索的漫漫长路上,不经意的瞬间总能触发一段新奇旅程。就像今天,我随手点开 “LeetCode” 官网,指尖轻触 “题库”,瞬间被拉回了几年前的青涩时光 —— 我的刷题记录竟还定格在那道经典的 “两数之和”,彼时初涉力扣的青涩模样如在眼前。

心里犯起嘀咕,当年这题莫不是靠着答案才勉强通过?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涌上心头,当下决定花两分钟重温旧题。本以为手到擒来,代码在键盘上噼里啪啦敲完,自信满满地提交,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无情的 “运行错误”。

屏幕上那刺眼的提示,像极了学生时代考试失利的红灯。要是换做屏幕前的你,能一举拿下这道题吗?来吧,让我们一同深入剖析这道 “LeetCode” 必刷之 “两数之和”,看看其中暗藏哪些玄机。

二、问题描述

给定一个整数数组 nums 和一个整数目标值 target,请你在该数组中找出 和为目标值 target 的那 个整数,并返回它们的数组下标。

你可以假设每种输入只会对应一个答案,并且你不能使用两次相同的元素。

你可以按任意顺序返回答案。

示例 1

输入:nums = [2,7,11,15], target = 9
输出:[0,1] 解释:因为 nums[0] + nums[1] == 9 ,返回 [0, 1]

三、解决方案

3.1 暴力枚举

初涉此题,多数人脑海里蹦出的第一招便是暴力枚举。

通俗来讲,就是一股脑遍历整个数组,逐个寻觅 target - x 的身影。不过这里头有个小窍门,前面已经 “验过” 的元素就没必要再跟当前元素 x 配对了,毕竟题目限定每个元素只能用一次,所以目光只需聚焦在 x 后面的元素群里找 target - x 就行。

/**
 * Note: The returned array must be malloced, assume caller calls free().
 */
int* twoSum(int* nums, int numsSize, int target, int* returnSize) {
  for (int i = 0; i < numsSize; ++i) {
    for (int j = i + 1; j < numsSize; ++j) {
      if (nums[i] + nums[j] == target) {
        int* ret = malloc(sizeof(int) * 2);
        ret[0] = i, ret[1] = j;
        *returnSize = 2;
        return ret;
      }
    }
  }
  *returnSize = 0;
  return NULL;
}

时间复杂度:O(N<sup>2</sup>),其中 N 是数组中的元素数量。最坏情况下数组中任意两个数都要被匹配一次。

空间复杂度:O(1)。

说起来,这题对基础薄弱的小伙伴不太友好,就像我,一开始愣是没瞅见注释,把结算结果错塞到 returnSize 里,闹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3.2 哈希表

仔细琢磨,暴力枚举之所以耗时,症结就在于找 target - x 时太 “磨蹭”,时间复杂度居高不下。那有没有 “快刀斩乱麻” 的妙招呢?哈希表应运而生,它就像一把精准导航的钥匙,能闪电般定位目标元素,把找 target - x 的时间复杂度从 O (N) 断崖式降至 O (1)。

struct hashTable {
  int key;
  int val;
  UT_hash_handle hh;
};

struct hashTable* hashtable;

struct hashTable* find(int ikey) {
  struct hashTable* tmp;
  HASH_FIND_INT(hashtable, &ikey, tmp);
  return tmp;
}

void insert(int ikey, int ival) {
  struct hashTable* it = find(ikey);
  if (it == NULL) {
    struct hashTable* tmp = malloc(sizeof(struct hashTable));
    tmp->key = ikey, tmp->val = ival;
    HASH_ADD_INT(hashtable, key, tmp);
  } else {
    it->val = ival;
  }
}

int* twoSum(int* nums, int numsSize, int target, int* returnSize) {
  hashtable = NULL;
  for (int i = 0; i < numsSize; i++) {
    struct hashTable* it = find(target - nums[i]);
    if (it != NULL) {
      int* ret = malloc(sizeof(int) * 2);
      ret[0] = it->val, ret[1] = i;
      *returnSize = 2;
      return ret;
    }
    insert(nums[i], i);
  }
  *returnSize = 0;
  return NULL;
}

在第一层循环里面,先去哈希表中查找是否有 key 为 target - nums[i]的值,如果查到了就分配一片空间并将计算结果返回,反之就将键值对 nums[i], i插入哈希表中。

为了让大伙理解更透彻,特意奉上一张官方视频讲解中的配图(见下图),图文并茂,一目了然。

顺带提一嘴,后面章节会详细拆解 UT_hash_handle 以及 HASH 函数,这里先卖个小关子。

时间复杂度:O(N),其中 N 是数组中的元素数量。对于每一个元素 x,我们可以 O(1) 地寻找 target - x。

空间复杂度:O(N),其中 N 是数组中的元素数量。主要为哈希表的开销。

值得留意的是,官方解法也并非十全十美,像 struct hashTable* hashtable 定义哈希表时忘了初始化指针,这可是个暗藏隐患的 “雷区”。uthash 作者再三强调,此处务必初始化为 NULL。

大伙日常写代码可得长点心,野指针这玩意儿,一旦冒头,那就是程序崩溃的 “定时炸*”。

四、网友锐评

这道题一抛出,网友们的吐槽那叫一个热闹非凡,让我们来看一下吧。

有人相爱,有人夜里开车看海,有人leetcode第一题都做不出来。

哈希表是什么、我连两个for都想了很久,你给我说哈希表。

别跟我谈什么空间复杂度,时间复杂度,我解题就是一手暴力枚举,自信提交,运行错误。

是谁力扣第一题都做的磕磕巴巴,原来是我。

看题之前我是心高气傲,看题之后我是生死难料。

单纯c语言角度看,这题用c 比用其他语言要麻烦,因为一上来就涉及到了最麻烦的指针。

五、知识点扩展

哈希表,你太让我陌生了。

我开发到现在也没用到哈希算法。

今天咱就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学习一下哈希表。

5.1 哈希表

哈希表是一种高效的数据结构,它通过哈希函数将键(Key)映射到表中的位置,从而实现快速查找、插入和删除操作。

哈希函数将键转换为数组索引,使得每个元素都能直接定位到其存储位置,理想情况下,这种映射关系使得查找、插入和删除操作的时间复杂度接近 O(1)。

5.2 UT_hash_handle

在使用哈希表求解时,结构体中使用了一个 UT_hash_handle类型,这个类型是什么?在哪里?

C语言的标准库中没有哈希表的函数可以使用,需要包含第三方头文件uthash.h,第三方库链接放到最后了。

UT_hash_handle类型在 uthash.h头文件定义如下,通过其中的成员看出是通过双向链表实现哈希表的。

typedef struct UT_hash_handle {
 struct UT_hash_table *tbl;
 void *prev;                       /* prev element in app order      */
 void *next;                       /* next element in app order      */
 struct UT_hash_handle *hh_prev;   /* previous hh in bucket order    */
 struct UT_hash_handle *hh_next;   /* next hh in bucket order        */
 const void *key;                  /* ptr to enclosing struct's key  */
 unsigned keylen;                  /* enclosing struct's key len     */
 unsigned hashv;                   /* result of hash-fcn(key)        */
} UT_hash_handle;

六、uthash

6.1 uthash 简介

uthash 是一款极为精巧的工具,代码量仅约 1000 行 C 代码。它借助宏的形式巧妙实现,进而天然具备内联特性。它对哈希表项目的操作提供了完备支持,在功能层面,支持如下操作。

add/replace
find
delete
count
iterate
sort

6.2 uthash 例程

#include <stdio.h>   /* printf */
#include <stdlib.h>  /* atoi, malloc */
#include <string.h>  /* strcpy */
#include "uthash.h"

struct my_struct {
  int id;                    /* key */
  char name[21];
  UT_hash_handle hh;         /* makes this structure hashable */
};

struct my_struct *users = NULL; /* important! initialize to NULL */

void add_user(int user_id, const char *name) {
  struct my_struct *s;

  HASH_FIND_INT(users, &user_id, s);  /* id already in the hash? */
  if (s == NULL) {
    s = (struct my_struct*)malloc(sizeof *s);
    s->id = user_id;
    HASH_ADD_INT(users, id, s);  /* id is the key field */
  }
  strcpy(s->name, name);
}

struct my_struct *find_user(int user_id) {
  struct my_struct *s;

  HASH_FIND_INT(users, &user_id, s);  /* s: output pointer */
  return s;
}

void delete_user(struct my_struct *user) {
  HASH_DEL(users, user);  /* user: pointer to deletee */
  free(user);
}

void delete_all() {
  struct my_struct *current_user;
  struct my_struct *tmp;

  HASH_ITER(hh, users, current_user, tmp) {
    HASH_DEL(users, current_user);  /* delete it (users advances to next) */
    free(current_user);             /* free it */
  }
}

void print_users() {
  struct my_struct *s;

  for (s = users; s != NULL; s = (struct my_struct*)(s->hh.next)) {
    printf("user id %d: name %s\n", s->id, s->name);
  }
}

int by_name(const struct my_struct *a, const struct my_struct *b) {
  return strcmp(a->name, b->name);
}

int by_id(const struct my_struct *a, const struct my_struct *b) {
  return (a->id - b->id);
}

const char *getl(const char *prompt) {
  static char buf[21];
  char *p;
  printf("%s? ", prompt); fflush(stdout);
  p = fgets(buf, sizeof(buf), stdin);
  if (p == NULL || (p = strchr(buf, '\n')) == NULL) {
    puts("Invalid input!");
    exit(EXIT_FAILURE);
  }
  *p = '\0';
  return buf;
}

int main() {
  int id = 1;
  int running = 1;
  struct my_struct *s;
  int temp;

  while (running) {
    printf(" 1. add user\n");
    printf(" 2. add or rename user by id\n");
    printf(" 3. find user\n");
    printf(" 4. delete user\n");
    printf(" 5. delete all users\n");
    printf(" 6. sort items by name\n");
    printf(" 7. sort items by id\n");
    printf(" 8. print users\n");
    printf(" 9. count users\n");
    printf("10. quit\n");
    switch (atoi(getl("Command"))) {
      case 1:
        add_user(id++, getl("Name (20 char max)"));
        break;
      case 2:
        temp = atoi(getl("ID"));
        add_user(temp, getl("Name (20 char max)"));
        break;
      case 3:
        s = find_user(atoi(getl("ID to find")));
        printf("user: %s\n", s ? s->name : "unknown");
        break;
      case 4:
        s = find_user(atoi(getl("ID to delete")));
        if (s) {
          delete_user(s);
        } else {
          printf("id unknown\n");
        }
        break;
      case 5:
        delete_all();
        break;
      case 6:
        HASH_SORT(users, by_name);
        break;
      case 7:
        HASH_SORT(users, by_id);
        break;
      case 8:
        print_users();
        break;
      case 9:
        temp = HASH_COUNT(users);
        printf("there are %d users\n", temp);
        break;
      case 10:
        running = 0;
        break;
    }
  }

  delete_all();  /* free any structures */
  return 0;
}

七、链接

  • https://leetcode.cn/problems/two-sum/solutions/434597/liang-shu-zhi-he-by-leetcode-solution/
  • https://github.com/troydhanson/uthash
  • https://troydhanson.github.io/uthash/userguide.html

八、最后

在日常的开发工作里,大家有没有像我这般,基本就靠着 if、switch、for 这些基础语句结构一路 “闯荡江湖”,很少主动去调用那些精妙复杂的算法呢?

真挺好奇的,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upload 附件:uthash.rar

@21小跑堂 :LeetCode必刷,就像背单词 abandon...
有人尝试暴力枚举,有人默默程序崩溃,漫漫探索路。作者使用哈希偷渡。打开算法大门,前路少了荆棘,平了坎坷,多了未来。加油,共勉。

网友A:
s
不错鼓励知识变现

楼主:
s
引用 网友A:
不错鼓励知识变现

哈哈,你也赶紧参与进来吧

网友B:
s
太经典了,多少leetcode小白死在两数之和上

楼主:
s
引用 网友B:
太经典了,多少leetcode小白死在两数之和上

关键有些小白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网友C:
s
哪有这么啰嗦:
#include <stdio.h>

// 函数声明
void twoSum(int nums[], int size, int target);

int main() {
    // 示例数组和目标值
    int nums[] = {2, 7, 11, 15};
    int size = sizeof(nums) / sizeof(nums[0]);
    int target = 9;

    // 调用函数查找两数之和等于目标值的索引
    twoSum(nums, size, target);

    return 0;
}

void twoSum(int nums[], int size, int target) {
    int i, j;
    for (i = 0; i < size - 1; ++i) {
        for (j = i + 1; j < size; ++j) {
            if (nums[i] + nums[j] == target) {
                printf("Indices: %d, %d\n", i, j);
                return;
            }
        }
    }
    // 如果没有找到这样的两个数,则输出提示信息
    printf("No two sum solution found.\n");
}
python
  1. def two_sum(nums, target):
  2.     # 创建一个空字典用于存储数值及其索引
  3.     num_dict = {}
  4.
  5.     # 遍历数组中的每个元素及其索引
  6.     for i, num in enumerate(nums):
  7.         # 计算需要找到的另一个数
  8.         complement = target - num
  9.
  10.         # 检查这个数是否已经在字典中
  11.         if complement in num_dict:
  12.             # 如果找到了,返回这两个数的索引
  13.             return [num_dict[complement], i]
  14.
  15.         # 将当前数及其索引加入到字典中
  16.         num_dict[num] = i
  17.
  18.     # 如果没有找到这样的两个数,则返回空列表或其他表示未找到的标志
  19.     return []

  20. # 示例用法:
  21. nums = [2, 7, 11, 15]
  22. target = 9
  23. print(two_sum(nums, target))  # 输出: [0, 1]

网友D:
s
引用 网友C:
哪有这么啰嗦:python

经典啊

楼主:
s
引用 网友C:
哪有这么啰嗦:python

C中少了一次循环,优化了

网友E(2025-02-28):
s
特意看了一下,我的LeetCode第一道还没过去呢

楼主:
s
引用 网友E:
特意看了一下,我的LeetCode第一道还没过去呢

刚过了第二题,过了这个劲就不想看了,后面太难了,坚持不下去。你加油...

网友E:
s
引用 楼主:
刚过了第二题,过了这个劲就不想看了,后面太难了,坚持不下去。你加油... ...

哈哈,这感觉我太懂了!这可太正常啦。调整一下状态,等精力充沛了再继续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