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G32A] G32A1465 Keil快速建立工程并RTTView输出日志

楼主(2024-12-21):
网上申请的Greey车规级MCU G321465开发板终于收到了,之前供应商帮忙申请,反馈确实不好申请,之前公司用的APM32E103系列用于替代ST的103系列,从样板到上千的批量得到产品验证,因为产品是从0到1全过程参与,因此比较有很深的心得,不仅硬件上兼容,软件上也同样兼容,大大减少了开发周期和验证测试周期。以前用过其他家的国产MCU方案,硬件上号称pin to pin兼容,但是软件上并不是这样的,开发和移植起来比较费劲,或多或少都是有不少坑。
言归正传,拿到G321465开发板后,官网上下载对应评估板的原理图和说明书资料,了解外设资源,因为之前供应商给过SDK开发包,于是用keil开始从搭建一个完整的软件工程。
第1步:安装PACK工具
在Keil 上安装G321465的PACK工具,这个直接在官方的SDK文件夹中选择Geehy.G32A1xxx_DFP.1.0.1进行安装,前提是安装好Keil IDE,顺便提醒以下Keil个人使用,商业应用还是建议使用正版工具。
第2步:创建工程目录文件夹
说明:
App文件夹下主要是应用层的文件;
BSP文件下主要是外设驱动文件;
Common文件夹下是通用共用的文件;
FreeRTOS文件夹下是RTOS的源码文件;
G32A1XXX_SDK文件夹是G32A1XXX的官方标准SDK文件;
Middlewares文件夹是G32A的一些中间件文件;
Project文件夹是工程的文件;
RTT_LOG文件夹是RTT日志打印的文件,免去串口助手,方便调试;
TaskApp文件夹是应用层的任务文件;
Keilkill是脚本文件,主要用于删除编译过程产生的中间文件,便于Gitlab提交管理;
第3部分:Keil创建工程,添加GROUP和文件路径

备注:
这么预留的FreeRTOS的文件目录,暂时没有添加,这里打算用一个ThreadX的操作进行移植,后续添加。
初次编译,如果弹出如下错误:请修改Linker文件,不使用默认的,直接找到SDK中的进行加载即可

配置好产生bin文件的脚本命令,其实这里可以自己增加一个自定义脚本,例如增加bin文件的版本信息、校验信息CRC32和MD5等,
$K\ARM\ARMCLANG\bin\fromelf.exe --bin--output $L@L.bin $L@L.axf
这里采用ARMCLANG 而且是相对路径,这比网上其他的很多是绝对路径好很多,因为在实际项目中多人使用一个工程共同开发,安装路径不同,带来不少麻烦。

接着配置好系统时钟、配置好GPIO输出、RTT初始化、这样一个可用的工程就创建好了。
接下来配置J-Link RTT Viewer选择G32A1465芯片即可,然后选择SWD,地址自动识别,Jlink就可以不仅实现下载,还能输出日志调试。

网友A:
为啥很多都喜欢用脚本调试啊,直接用编译器不是更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很多都喜欢用脚本调试啊,直接用编译器不是更方便吗

一看就是从事嵌入式项目开发时间不长,而且开发项目相对简单的,没有从事网络4G\WIFI\ETH的https TLS加密 、远程OTA批量下载的经验的才会这样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看就是从事嵌入式项目开发时间不长,而且开发项目相对简单的,没有从事网络4G\WIFI\ETH的https TLS加密 ...

我也准备问为啥用脚本的,因为我也没从事过无线通信开发,感谢解惑

网友C:
RTT Viewer窗口打印的字符是通过什么函数输出的

网友D:
学习一下RTT Viewer的使用。

网友E(2025-02-04):
装的 Pack 版本要和芯片实际情况相匹配,版本过旧可能缺少必要的驱动和配置文件,版本过新则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F:
在代码中,使用SEGGER_RTT_printf()或其他RTT提供的函数来代替传统的printf函数,将数据发送到RTT Viewer。

网友G:
在代码中添加必要的错误处理代码,当 RTT 初始化或日志输出出现错误时,能够及时输出错误信息,方便调试和排查问题。

网友H:
目标板的电源稳定,避免因电源问题导致的日志输出不稳定。

网友I:
在工程设置中配置串口参数,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

网友J:
RTT缓冲区大小足够,避免日志信息丢失。可以在初始化时调整缓冲区大小

网友K:
正确配置J-Link RTT Viewer,以便能够通过SWD接口与单片机通信,并输出日志调试信息。

网友L:
在输出日志时,应选择合适的日志等级(如debug、info、warn、error),并避免输出无意义的日志或不携带上下文信息的日志。

网友K:
在程序代码中包含SEGGER_RTT.h头文件,并调用SEGGER_RTT_Init()函数来初始化RTT系统。

网友M:
在代码中适当位置调用 RTT 初始化函数,并进行必要的配置,如缓冲区大小、通道号等。注意不要在中断或频繁调用的函数中使用 RTT,以免影响系统性能和日志输出的完整性。

网友N:
在主程序中初始化RTT,通常在系统初始化阶段进行。

网友O:
选择合适的调试器(如 J-Link、ST-Link 等),并配置好调试器的参数,如接口类型、时钟频率等,确保能够正常连接芯片进行调试。

网友P:
合理设置工程的头文件包含路径,要把芯片的标准外设库头文件、RTT(Real Time Transfer)相关头文件等所在目录添加到工程的包含路径中,这样 Keil 编译时才能找到所需的头文件。

网友Q:
通过调用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等函数来配置RTT的输出缓冲区(通道)。可以设置多个通道,每个通道有不同的用途。

网友R:
在工程中添加了RTT库文件。可以通过下载RTT库并将其添加到工程中。

网友S:
使用SEGGER_RTT_WriteString或SEGGER_RTT_printf函数来输出日志信息。

网友T:
如果RTT缓冲区已满,新的日志可能无法输出。可以增加缓冲区大小或优化日志输出频率。

网友H:
将芯片的启动文件、标准外设库源文件以及 RTT 相关源文件添加到工程中。启动文件负责芯片的初始化,标准外设库提供了操作芯片外设的接口,RTT 源文件则用于实现日志输出功能。

网友U:
RTT(Real-Time Transfer)所需的引脚(通常是SWDIO/SWDCK和RTT引脚)在硬件上正确连接,避免短路或断开。

网友V:
合理设置 RTT 的缓冲区大小,若缓冲区过小,可能会导致日志信息丢失;若过大,则会占用过多的系统内存。

网友W:
过多的日志输出可能影响系统性能,合理规划日志级别和输出内容。

网友X:
极海的MCU与ST兼容性比较好吗?

网友Y:
SWD接口的地址能够自动识别,以便Jlink可以实现下载和输出日志调试。

网友K:
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RTT函数进行日志输出,例如SEGGER_RTT_Printf用于格式化输出。

网友K:
避免使用与Keil不兼容的工具,如J8、stlink、daplink、wchdaplink等,这些工具可能无法与G32A1465芯片配合使用。

网友N:
在配置RTT时,需要确保RTT控制块的地址不与固件使用的RAM地址范围冲突。可以通过MAP文件分析RAM的Layout布局,选择未使用区域设置为固定地址。

网友Z:
在代码中正确初始化 RTT 功能。通常需要调用相关的初始化函数,设置 RTT 控制块的参数,如通道数量、缓冲区大小等。确保初始化代码在系统启动后尽早执行。

网友AA:
RTT缓冲区大小足够大,以存储预期的日志数据。

网友AB:
包括SEGGER_RTT.h头文件和相应的实现文件(如SEGGER_RTT.c)。

网友AC:
在启动 RTTView 之前,确保调试器已正确连接到芯片,并且 Keil 已成功下载程序到芯片中。RTTView 通过调试器与芯片进行通信,获取日志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