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SysTick 频率上不去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12-21):
403A主频是240M,8M晶振倍频30倍后,发觉延时不对,测试了一下,当倍频超过19倍频后,SysTick 就没有什么变化了,造成延时时间不对,倍频19以下是正常的.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是不是有个等待时间,我记得好像是有等待时间的。不同的频率有不同的等待周期

网友B:
我记得systick是一个24位的计数器。会不会是计数器溢出了啊

网友C:
开启PLL锁相环了吗?

网友D:
如下BSP tmeplates工程已经调用了基于systick的delay函数,可以参考一下
AT32F403A_407_Firmware_Library/project/at_start_f403a/templates

网友E:
某些 MCU 可能在硬件上有限制,导致 SysTick 的频率无法达到预期。查阅 AT32 的数据手册,确认是否有任何硬件限制。

网友F:
SysTick 定时器可以使用不同的时钟源。确保你选择了正确的时钟源,并且该时钟源的频率足够高。

网友G:
时钟配置错误

网友H:
外部时钟未正确使能或频率不符

网友E:
SysTick中断的优先级设置可能会影响其响应速度。如果SysTick中断的优先级设置过低,可能会被其他高优先级的中断抢占,导致SysTick的中断响应延迟。

网友I:
SysTick的时钟频率可能需要经过分频后才能达到预期的频率。如果分频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SysTick的实际频率低于预期。

网友J:
确保SysTick的时钟频率来源设置正确。例如,在STM32等微控制器中,SysTick可以选择使用内部高速时钟(HCLK)作为时钟源,或者选择其他时钟源。如果时钟源设置错误,将直接影响SysTick的频率。

网友K:
检查SysTick的分频设置

网友L:
SysTick重载值设置不合理

网友M:
SysTick的时钟源通常可以选择系统时钟(SysClk)或其他时钟源,如内部时钟(Internal Clock)。如果SysTick的时钟源选择错误,可能会导致频率不符合预期。

网友:
如果SysTick使用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需要确保晶振的稳定性。不稳定的晶振可能导致SysTick频率波动或无法达到预期值。

网友N:
电源供应问题

网友O:
检查系统时钟的倍频和分频设置。如果倍频设置过低或分频设置过高,将导致系统时钟频率降低,从而影响SysTick的频率。

网友P:
SysTick 定时器自身配置问题

网友Q:
有时候,编译器的优化设置可能会影响到SysTick的正常工作。尝试调整编译器的优化级别,看是否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R:
SysTick的分频设置决定了其计数频率。如果分频值设置过大,将导致SysTick的频率降低。因此,需要检查并调整分频设置,以确保SysTick的频率达到所需值。

网友S:
确认 SysTick 定时器的重装载值是否设置得当。例如,如果你想要1ms的中断,你需要根据 SysTick 的时钟源频率来计算正确的重装载值。

网友T:
应该是配置有问题,不可能上不去啊

网友U:
系统时钟(System Clock)的配置直接影响 SysTick 的频率。确保你的系统时钟已经正确配置,并且频率符合预期。

网友V:
AT32系列微控制器的系统时钟频率有一定的限制。如果系统时钟频率超过了微控制器的最大支持频率,可能会导致SysTick无法正常工作。检查系统时钟频率是否在微控制器的规格范围内。

网友U:
正确配置了 SysTick 的控制寄存器(STK_CTRL)。特别是 CLKSOURCE 位,它决定了 SysTick 使用的时钟源。如果配置错误,可能会导致 SysTick 的频率不符合预期。

网友W(2025-07-06):
肯定没配置pll锁相环啊,看下例程重新改一下

网友X:
你这个是自己用的标准库,还是通过workbench生成的代码?

网友Y:
SysTick 频率上不去可能因系统时钟配置错误、寄存器设置不当或硬件限制导致。

网友Z(2025-10-09):
SysTick频率上不去,通常是因为其时钟源(通常为内核时钟或该时钟的分频)的频率上限较低。请检查:
系统主频是否已配置到最高。
SysTick的时钟源选择寄存器是否配置正确,是否误选了低速的分频时钟。

网友AA:
SysTick频率上不去通常是因为其时钟源配置错误。需要检查系统主频是否已设为最高,以及SysTick时钟分频寄存器是否被意外设置为较大的分频值。

网友AB:
systick还能倍频,这是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AC:
可能是PLL配置的问题,你可以尝试重新配置PLL

网友AD(2025-11-21):
可能因系统时钟源频率低,或 SysTick 配置分频系数过大,检查时钟源设置与 LOAD 寄存器值是否合理。

网友AE:
可以尝试降低倍频,或者调整时钟源,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AF:
SysTick 频率上不去:多因系统时钟配置错误,AHB 预分频系数未匹配,或 SysTick 分频器(CLKSOURCE 位)未设为内核时钟,也可能是时钟树初始化顺序异常,需核对时钟配置寄存器并校准分频参数。

网友AG:
核心原因是时钟源配置错误,未将 SysTick 时钟源设为内核时钟,或 AHB 总线预分频系数设置过大,也可能是系统主频未正确配置、SysTick 寄存器初始化滞后,需重新校准时钟树参数并核对分频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