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F103ZE-外部引脚信号触发AD转换

楼主(2024-12-21):
APM32F103ZE-外部引脚信号触发AD转换

ADC触发方式介绍

ADC触发有三种方式

  1. 片上定时器信号触发
  2. 外部引脚信号触发
  3. 软件触发

其中外部引脚信号触发AD转换有两种方式;分别是规则通道外部触发EINT11、注入通道外部触发EINT15;

外部引脚信号触发AD转换使用的资源

ADC IO :PC.01、PC.02、PC.04、PA.04

EINT IO:PE.11、PE.15

DMA1通道1

ADC1

外部引脚信号触发AD转换配置流程

  1. NVIC配置
  2. 时钟配置
  3. DMA配置
  4. EINT IO配置
  5. ADC IO配置
  6. ADC配置
  7. ADC中断服务函数编写

NVIC配置

配置NVIC是为了ADC1注入组中断

//NVIC配置
NVIC_EnableIRQRequest(ADC1_2_IRQn,2,2);

时钟配置

使用ADC IO(PC.01、PC.02、PC.04、PA.04)、EINT IO(PE.11、PE.15)、ADC1、DMA1通道1;所以需要开启GPIOC、GPIOA、GPIOE、ADC1时钟;因为配置外部引脚信号触发AD转换,还需要配置EINT,所以还需要开启AFIO时钟;再有配置ADC时钟,需要保证ADC时钟小于等于14MHz,配置ADC时钟6分频;总结下来代码见下:

    //时钟配置
    RCM_ConfigADCCLK(RCM_PCLK2_DIV_6);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DMA1);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A | RCM_APB2_PERIPH_GPIOC | RCM_APB2_PERIPH_GPIOE | RCM_APB2_PERIPH_AFIO | RCM_APB2_PERIPH_ADC1);

DMA配置

配置DMA加快ADC数据的采集(ADC1_DR_Address对应ADC1数据寄存器地址)

其中外设配置:ADC1_DR_Address、DMA_PERIPHERAL_DATA_SIZE_HALFWORD(半字)、DMA_PERIPHERAL_INC_DISABLE(不自增)

其中存储器配置:(uint32_t)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DMA_MEMORY_DATA_SIZE_HALFWORD(半字)、DMA_MEMORY_INC_ENABLE(自增)

方向:外设->存储器、循环模式、优先级高、失能M2M,数据量20、

    //DMA配置
    /* DMA1 通道1 配置*/
    DMA_Config_T DMA_Configure;
    DMA_Configure.loop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Configure.bufferSize = 20;
    DMA_Configure.M2M = DMA_M2MEN_DISABLE;
    DMA_Configure.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Configure.dir = DMA_DIR_PERIPHERAL_SRC;
    DMA_Configure.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
    DMA_Configure.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_DATA_SIZE_HALFWORD;
    DMA_Configure.memoryInc = DMA_MEMORY_INC_ENABLE;
    DMA_Configure.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Configure.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_DATA_SIZE_HALFWORD;
    DMA_Configure.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_INC_DISABLE;
    DMA_Config(DMA1_Channel1,&DMA_Configure);

    DMA_Enable(DMA1_Channel1);

EINT IO配置

初始化EINT IO(配置浮空输入)

配置EINT:EINTLine源配置、EINT初始化(事件模式)

    //EXTI IO 配置
    /* EXTI line11 配置、EXTI line15 配置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ure;
    GPIO_Configure.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Configure.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5;
    GPIO_Config(GPIOE,&GPIO_Configure);

    EINT_Config_T EINT_Configure;

    GPIO_ConfigEINTLine(GPIO_PORT_SOURCE_E,GPIO_PIN_SOURCE_15);

    EINT_Configure.line = EINT_LINE_15;
    EINT_Configure.lineCmd = ENABLE;
    EINT_Configure.mode = EINT_MODE_EVENT;
    EINT_Configure.trigger = EINT_TRIGGER_RISING;
    EINT_Config(&EINT_Configure);

    GPIO_ConfigEINTLine(GPIO_PORT_SOURCE_E,GPIO_PIN_SOURCE_11);

    EINT_Configure.line = EINT_LINE_11;
    EINT_Configure.lineCmd = ENABLE;
    EINT_Configure.mode = EINT_MODE_EVENT;
    EINT_Configure.trigger = EINT_TRIGGER_RISING;
    EINT_Config(&EINT_Configure);

ADC IO配置

ADC IO配置为模拟输入

    //ADC IO 配置
    /* PC.01, PC.02 and PC.04 (ADC Channel11, Channel12 and Channel14) */
    GPIO_Configure.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Configure.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4;
    GPIO_Config(GPIOC,&GPIO_Configure);
    /* PA.04 (ADC Channel4) */
    GPIO_Configure.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Configure.pin = GPIO_PIN_4;
    GPIO_Config(GPIOA,&GPIO_Configure);

ADC配置

ADC配置:独立模式、数据右对齐、外部EINT11触发、通道数2、扫描模式使能、连续模式失能

ADC规则组通道配置、使能规则组外部触发

ADC注入组配置:注入组转换序列长度、注入组通道配置、注入组外部触发配置、使能注入组外部触发

ADC中断配置:清除ADC中断标志、使能ADC中断

ADC DMA使能

ADC使能、ADC校准

    //ADC 配置
    /* ADC1 配置 */
    ADC_Config_T ADC_Configure;
    ADC_Configure.continuosConvMode = DISABLE;
    ADC_Configure.dataAlign = ADC_DATA_ALIGN_RIGHT;
    ADC_Configure.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_TRIG_CONV_EINT11_T8_TRGO;
    ADC_Configure.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nfigure.nbrOfChannel = 2;
    ADC_Configure.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Config(ADC1,&ADC_Configure);
    /* ADC1 规则组通道配置 */
    ADC_ConfigRegularChannel(ADC1,ADC_CHANNEL_4,1,ADC_SAMPLETIME_28CYCLES5);
    ADC_ConfigRegularChannel(ADC1,ADC_CHANNEL_14,2,ADC_SAMPLETIME_28CYCLES5);
    /* 使能ADC1 规则组通道外部触发 */
    ADC_EnableExternalTrigConv(ADC1);

    //ADC1 注入组通道配置
    /* 设置注入组转换顺序长度 */
    ADC_ConfigInjectedSequencerLength(ADC1,2);
    /* ADC1 注入组通道配置 */
    ADC_ConfigInjectedChannel(ADC1,ADC_CHANNEL_11,1,ADC_SAMPLETIME_28CYCLES5);
    ADC_ConfigInjectedChannel(ADC1,ADC_CHANNEL_12,2,ADC_SAMPLETIME_28CYCLES5);
    /* ADC1 注入组外部触发配置 */
    ADC_ConfigExternalTrigInjectedConv(ADC1,ADC_EXT_TRIG_INJEC_CONV_EINT15_T8_CC4);
    /* 使能ADC1 注入组通道外部触发 */
    ADC_EnableExternalTrigInjectedConv(ADC1);

    /* ADC1 JEOC 中断使能 */
    ADC_ClearStatusFlag(ADC1,ADC_FLAG_INJEOC);
    ADC_EnableInterrupt(ADC1,ADC_INT_INJEOC);

    /* ADC1 DMA使能 */
    ADC_EnableDMA(ADC1);

    /* ADC1 使能、ADC1校准 */
    ADC_Enable(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Read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ReadCalibrationStartFlag(ADC1));

ADC中断服务函数编写

编写ADC中断服务函数采集ADC注入组的数据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if(ADC_ReadIntFlag(ADC1,ADC_INT_INJEOC) == SET)
    {
        ADC_ClearIntFlag(ADC1, ADC_INT_INJEOC);
        ADC_InjectedConvertedValueTab[Index++] = ADC_ReadInjectedConversionValue(ADC1,ADC_INJEC_CHANNEL_1);
        ADC_InjectedConvertedValueTab[Index++] = ADC_ReadInjectedConversionValue(ADC1,ADC_INJEC_CHANNEL_2);
        if (Index == 10)
        {
            Index = 0;
        }
    }

}

ADC外部触发测试情况

最后提供外部引脚信号触发AD转换的demo

upload 附件:外部引脚信号触发AD转换.zip

网友A:
和外部中断开启ADC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