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APM32F4] VScode Keil Assistant插件搭建APM32开发环境

楼主(2024-12-2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0. 前言

搞嵌入式开发的小伙伴肯定都用过Keil,但是感觉keil对于大型项目,其代码编辑或者阅读代码的功能实在是太不友好了。于是,想着能不能在VSCode上搭建类似Keil的开发环境,其实主要就是把keil的编译、在线下载程序、调试环境搬到VSCode上。

刚好最近发现 VScode 有一个非常好用的插件 Keil Assistant 。有了这个插件,在VSCode上开发使用APM32就简单多了,当然这个插件也还是要借助Keil这个IDE(就是说要先安装Keil)才能完成配置了,而且我目前发现这个插件还不提供在线调试功能。这两点算是该插件的不足之处吧,但是优点是配置过程非常简单。

软件环境

  • windows10
  • VScode 1.54.1
  • MDK V5.36

硬件环境

  • APM32F407ZGT6板子
  • DAP Link下载器(或者Jlink都行)

下面记录下使用这个插件的配置过程。

1. 安装VSCode

VSCode直接到官方网站  https://code.visualstudio.com/Download  下载安装即可,该软件是免费的,非常好用。

2. 配置VScode环境

2.1 插件安装

VSCode安装完成之后,我们最好安装下需要使用到的常见插件,安装插件非常简单,如下图所示:

我们需要安装的常见插件有:

  • C/C++,我们写的代码是C代码,那么这个插件肯定是必须的
  • ARM,可提供ARM汇编语言语法的支持
  • Chinese(Simplified),提供简体中文环境的支持,安装完重启即可变成中文环境
  • One Dark Pro,暗黑系主题,对眼睛非常友好,而且看起来很高大上
  • vscode-icons,文件图标插件,对每个文件都会显示非常好看的图标
  • Rainbow Brackets,这个是代码的括号使用不同的颜色展示,非常方便阅读
  • TabNine,AI补全插件,对我们的写的代码会进行学习补全,非常厉害。但是我使用过程中发现,一天的补全次数有限,要想无限次补全,好像要交费的
  • Keil Assistant,这个插件就是VScode可以进行APM32单片机开发的关键,安装完这个插件,再配合MDK(只支持5以上版本)就可以进行APM32开发了

安装完Keil Assistant之后,我们可以在VScode的资源管理器中看到KEIL UVISION PROJECT这一栏了,如下图所示:

2.2 配置Keil Assistant插件

安装完这个Keil助手插件之后,我们需要把自己安装MKD软件的绝对路径告诉这个Keil助手(用法可以看一下该插件在VSCode上面的用法介绍,非常的详细)。首先我们按快捷键  ctrl + ,  快速打开VSCode的设置界面,然后再扩展里面找到Keil Assistant的设置,如下图所示:

其中我们要填写的就是MDK UV4.exe的路径,这个就是我们安装的MDK的路径了(上面那个是C51的路径,注意不要搞错了)。如果不知道自己安装的MDK软件的路径在哪,可以在MDK的桌面快捷方式右键查看属性,可以看到目标那里会列出MDK软件的路径。

3. 导入MDK工程

我们直接在VSCode的资源管理器,找到KEIL UVISION PROJECT这一栏后面的“+”号,然后点击即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MDK过程被加载进了VSCode里面了(由于我原来已经打开过了额,所以左边就已经显示出MDK工程被加载进去了)。可以看到里面的文件夹排布,是和自己在MDK中的设置是一样的,而且如果自己在MDK加入了新的文件,那么VSCode这边也会自动同步的。

4. 在VSCode中编译、下载程序

首先,这个插件进行编译和下载程序,其实还是要借助MDK软件进行编译和下载程序的。所以,我们的MDK工程要事先设置好一些基本的配置,比如我们使用的芯片类型、下载器的类型及其相关配置,这些内容配置好了才可以进行正常的编译和下载程序。

另外,Keil Assistant插件目前还不支持调试的功能,目前只支持编译、下载程序、重新编译三个选项,如下图所示:

我们只要点击上面三个按钮的某个按钮,就可以实现APM32程序的编译和下载了。到此我们就完成了VSCode搭建APM32单片机的开发环境了,就可以愉快的在VSCode上面开发单片机项目了。

5. 解决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一般来说,做好了上面的配置之后,就可以在VSCode进行编译和下载APM32的程序到对应的硬件平台上去了,但是我在编译程序时遇到了一些问题。

1、提示我没有安装.NET Framework 3.5版本的框架

实际上我的win10系统是自带了其他版本的.NET Framework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Keil Assistant要使用这么古老的3.5版本。没办法,就根据提示安装一下吧!所以我就点击了下载并安装此功能,但是又遇到了如下错误。
2、无法安装以下功能

一开始我还奇怪为什么不能安装此功能,后来想到应该是因为我禁止了win10永久更新的原因。于是我把win10的更新功能再次打开,我的电脑 --> 右键 --> 管理 --> 服务和应用程序 --> 服务,然后找到Windows Update这项服务,把启动类型由禁止改为手动,然后启动该服务。如下图所示:

重新开启了win10的更新功能之后,我再次点击下载安装.NET Framework 3.5就可以正常下载和安装了,等待安装完成之后,我再次试了一下编译程序和下载程序,就可以进行正常的编译和下载了。

可以看到,VSCode终端下面输出的编译信息,是和MDK编译的输出信息是一样的。

在VScode 中安装 Keil Assistant插件,配置APM32开发环境,并对配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解决。

网友A:
环境搭建好直接就能使用keil的工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搭建好直接就能使用keil的工程吗

是的。VSCode安装那个插件,然后配置好环境之后。导入Keil的工程可以直接用。

网友B:
有没有遇到过函数无法跳转到定义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遇到过函数无法跳转到定义的问题

你是指VSCode上面,点击函数无法跳转到定义处吗?

楼主:
这个工具还是可以用用的,主要比较简单。

网友C(2025-03-21):
这样做的话,keil还需要和谐吗?

网友D:
能不能不要keil,全过程用vscode,包括仿真

网友E:
学习了,我倒是也安装了这个插件,但一直没有研究出来要怎么使用。
谢谢楼主的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