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如何用单片机实现USB与备用电源切换供电?

楼主(2024-12-25):
双电源供电:双电源供电当然是引自两个电源(性质不同),馈电线路当然是两条;一用一备如果指的是电源,那它就是双电源供电。
肖特基二极管是以其发明人肖特基博士(Schottky)命名的,SBD是肖特基势垒二极管(SchottkyBarrierDiode,缩写成SBD)的简称。SBD不是利用P型半导体与N型半导体接触形成PN结原理制作的,而是利用金属与半导体接触形成的金属-半导体结原理制作的。因此,SBD也称为金属-半导体(接触)二极管或表面势垒二极管,它是一种热载流子二极管。
今日问题
电路很简单,用一个3.3V的单片机进行逻辑控制,当检测到插入USB时,直接让USB给负载供电,如果未连接USB,则由单片机打开备用电源向负载供电。
负载的供电端是电路图中的V_COM,备用电源也是经过单片机控制的开关电路后经过一个二极管到V_COM。
二极管为肖特基二极管SS24,负载工作电流750mA。

网友A:
要实现单片机控制USB与备用电源的自动切换供电,可以使用MOSFET或继电器来实现电源切换。MOSFET适合低功耗场景,继电器适合高电流场景

网友B:
电压检测电路,通过分压电阻和ADC检测USB电源的电压状态。

网友C:
单片机负责控制电源切换和检测电源状态。

网友D:
MOSFET切换电路:使用P沟道MOSFET控制USB电源的通断。使用N沟道MOSFET控制备用电源的通断

网友E:
电压检测电路:使用分压电阻将USB电压分压到单片机ADC可接受的范围内。通过ADC读取电压值,判断USB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F:
电源隔离,确保USB电源和备用电源之间有适当的隔离,避免相互干扰。

网友G:
切换电源时,确保输出电压稳定,避免对负载造成影响

网友H:
选择低功耗的MOSFET和单片机,以延长备用电源的使用时间。

网友I:
一般来说用MOS做电源的切换就好了

网友J:
这种USB与备用电的话一般不是有专用的电源切换电路芯片吗

网友K:
整体硬件进项参考设计

网友L(2025-03-25):
如果 USB 插入,单片机会检测到并关闭备用电源的开关;如果 USB 不插入,单片机会打开备用电源供电给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