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配置IO

楼主(2024-12-26):
大部分单片机提供片上可编程上/下拉电阻,以替代外部电阻,节省空间和成本;还可以防止未被使用 的GPIO管脚处于浮空状态,避免额外电流从VDDIO电源泄露以及防止意外。说明: 不可为GPIO管脚同时配置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大部分单片机单个电阻的值约为100 kΩ。上电后,默认为所 有GPIO管脚配置下拉电阻。 使能片上配置上/下拉电阻。
  • 应遵循以下规则:
    • 1.GPIO管脚处于浮空状态,当引脚上有外部干扰电压时,GPIO管脚则应使能内部上/下拉电阻。
    • 2.GPIO管脚未使用,则使能内部下拉电阻。
    • 3.GPIO管脚设为输入且该管脚被外部设备拉高/低时,则应禁能内部上/下拉电阻。
    • 4.GPIO管脚作为输入且连接的外部设备处于高阻抗状态,则应使能内部上/下拉电阻。
    • 5.GPIO管脚设为输出时,则应禁止使能内部上/下拉电阻。

关于遵循原则的部分说明和电路原理如下:
  • 如果GPIO管脚处于浮空状态,当引脚上有外部干扰电压时可能导致输入门导通,从VDDIO经过输入 门产生额外电流。在某些情况下,从VDDIO流出的电流较大会导致芯片运作异常,因此GPIO管脚不得处于浮空状态。

  • GPIO管脚用作输入且有外部驱动设备连接时,上/下拉电阻通常应被禁用,否则可能会引起VDDIO电 流泄露。
    说明: 但当外部驱动设备进入高阻抗状态时,如果IO输入还处于浮空状态,这可能会导致额外电流流出。因此,当外部驱动设备进入高阻抗状态时,需使能相应的上/下拉电阻。

    (1)GPIO管脚设为输入,将片上电阻配置为上拉电阻,且该管脚的外部驱动设备处于低电平状 态。电流会从VDDIO泄露,流经上拉电阻到达GND(流经此外部设备)。

上拉电阻的电阻值约为100 kΩ,当VDDIO的电压为3.3 V时,如有一个GPIO管脚配置不当,则会 有约33 µA的额外电流从VDDIO泄露;如多个GPIO管脚配置不当,则每个管脚都会有33 µA的漏电 流产生。

(2)GPIO管脚设为输入,使能下拉电阻而非上拉电阻,所连接的外部设备处于高电平,则无电流 从VDDIO泄露,但VDDIO会通过外部器件产生电流。

  • GPIO管脚设为输出时,应禁用上/下拉电阻。否则也可能会引起电流泄露且额外电流会流经该上/下拉电阻。
    说明: 但当GPIO设为输出时,内部上/拉电阻长期处于禁能状态,片上输入门的输入和外部设备的输入都会处于浮空状态,而使用者须避免出现这样的浮空状态。因此,则在高阻态期间使能上/下拉电阻。
  • (1) 将GPIO管脚设为输出且为该管脚配置下拉电阻,当输出处于高电平状态时,电流会从VDDIO流 向该下拉电阻。

(2)GPIO管脚设为输出且处于低电平时,使能上拉电阻,泄露的电流会流经此上拉电阻和低电平输 出缓冲区,最终到达GND。

网友A:
gpio接地后还能输出高电平吗

网友B:
在MCU开发中,正确配置GPIO管脚的上拉/下拉电阻对于确保电路的稳定性和减少不必要的电流泄露至关重要

网友C:
当GPIO管脚处于浮空状态时,外部干扰电压可能导致输入门导通,从而产生额外的电流泄露。通过使能上拉或下拉电阻,可以确保GPIO管脚始终处于确定的电平状态。

网友D:
片上可编程上拉/下拉电阻可以替代外部电阻,节省PCB空间和成本。

网友E:
当引脚上有外部干扰电压时,应使能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以防止输入门导通和电流泄露。

网友F:
GPIO管脚未使用:应使能内部下拉电阻,确保管脚处于低电平状态,避免浮空。

网友G:
一般来说,GPIO管脚设为输入且外部设备拉高/低:应禁能内部上拉/下拉电阻,以避免与外部设备的电平冲突

网友H:
我觉得GPIO管脚设为输入且外部设备处于高阻抗状态:应使能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以防止管脚浮空

网友I:
GPIO管脚设为输出:应禁能内部上拉/下拉电阻,以避免电流泄露。但在高阻态期间,可以临时使能上拉/下拉电阻以防止浮空

网友J:
当GPIO管脚设为输入且使能上拉电阻时,如果外部设备处于低电平状态,电流会从VDDIO通过上拉电阻流向GND,产生约33 µA的漏电流(假设VDDIO为3.3 V,上拉电阻为100 kΩ)。

网友K:
当GPIO管脚设为输出且使能下拉电阻时,如果输出为高电平,电流会从VDDIO通过下拉电阻流向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