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几种供电模式

楼主(2024-12-30):
USB供电
由于从USB的4号引脚出来的是5V的直流电,故可以直接作为单片机供电电路用,为了防止电流的反灌,加了一个二极管。2、用7805实现的全桥整流电路
如果输入端的是220V的话,那么N1:N2=1:0.04(proteus仿真可是验证)
3、降压芯片
24VDC—5VDC 2576/96+7805 34063+7805
4、电源模块
开关电源模块220V转5V1A AC-DC
●产品特点
隔离式高效开关电源模块
输出功率3W,短时间可达4W
具有过载保护、过电流保护、内部热关断保护功能
电磁兼容性好,输出纹波噪声小,瞬变响应快
体积微型化,方便的PCB插入方式安装灌封封装,防潮防湿过CE认证,符合ROHS要求
●应用电路
ZNR是浪涌吸收器,可以是压敏电阻,也可以是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单向或双向电压抑制。主要用于突发电压抑制,比如雷电、静电、电路形成的尖峰信号等,起保护作用。

网友A(2025-03-30):
这个分享的不错,不过供电模式不重要,重要的是电源保护电路

网友B:
其实现在用7805没啥意思,发热高,而且体积还大

网友C:
一般来说现在都用集成模块了,AC转换为DC非常容易的

网友D:
电源模块供电的优点很多,那它的成本一般会比自己搭建的供电电路高多少呢

网友E:
电源这块要注意纹波,不然很多问题都不知道怎么来的,芯片就嘎了

网友F:
这个开关电源模块价值是多少啊?

网友G:
降压芯片供电方案中,2576/96和34063这两种芯片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H:
现在开关电源模块的成本打的很低

网友I:
现在5W以下的ACDC模块尺寸可以做到很小

网友J:
功率有点低啊,才3w,那么才600ma啊

网友K:
主要是浪涌和纹波的处理,这要处理好

网友L:
USB供电加二极管防止反灌电流,那有没有其他更高效的防止反灌的方法呢

网友M:
其实我觉得负载端的电容可以再稍微大一点

网友N:
那如果输入电压较低,比如12V,还能用这个电路吗

网友O:
静电?我看电路没有静电部分的保护吧

网友P:
对,压敏电阻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Q:
对于一些需要低功耗的设备,哪种供电模式更适合呢

网友R(2025-08-28):
1.市电供电:直接用电网交流电,稳定可靠;2. 备用发电:断电时启动发电机供电;3. 储能供电:电池储能,配逆变器供交流,适用于离网或应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