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我的MCU的调试技巧

楼主(2024-12-21):
我在嵌入式开发中,在进行MCU的调试时我经常使用,以下是一些调试技巧、常见方法以及经验分享:

调试工具的使用
通过在代码中插入调试输出语句printf函数,将变量的值、程序执行的状态等信息输出到串行端口。
这样在开发时就可以实时查看这些信息,从而定位问题所在。
在调试结束后,可以通过宏定义等手段将这些调试输出语句屏蔽掉,以减少程序大小和提高执行效率。

LED灯显示
通过在代码中插入调试输出语句LED工作函数,将LED工作函数,调试时可以实时查看LED工作状态,从而定位问题所在。
在调试结束后,可以通过宏定义等手段将这些调试输出语句屏蔽掉,以减少程序大小和提高执行效率。

SWD接口:
SWD是一种用于调试ARM Cortex-M系列MCU的接口,包括两个引脚:SWCLK(时钟引脚)和SWDIO(数据引脚)。
使用SWD接口,开发人员可以连接到目标MCU,实时查看变量的值、执行代码步骤,甚至对代码进行修改和重新加载。
常见的SWD调试工具包括JTAG调试器、ST-LINK等。
在使用SWD调试时,需要确保调试工具与目标MCU的连接稳定可靠,并正确配置调试环境。

逻辑分析仪:
逻辑分析仪是一种用于捕获和分析数字电路信号的设备,可以将捕获的信号以波形的方式显示出来,并提供各种分析工具波形查看、模式识别、计数器/定时分析等来帮助开发人员定位问题。
在使用逻辑分析仪时,需要将探头连接到被测电路的相应测试点,并正确设置采样率、触发类型等参数。

常见的调试方法
中断问题排查:
检查中断服务函数是否正确编写,确保没有遗漏或错误的中断处理代码。
使用断点或日志记录来跟踪中断的发生和处理过程,确保中断被正确触发和处理。
检查中断优先级和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的配置,确保中断的优先级和嵌套关系正确。

死机问题分析:
检查电源和供电电路,确保电压稳定且满足MCU的供电要求。
使用调试工具查看MCU的寄存器状态和内存使用情况,分析是否存在栈溢出、内存泄漏等问题。
检查外部设备的连接和通信时序,确保外部设备没有给MCU发送错误的信号或导致MCU进入异常状态。
分析代码中的逻辑错误和潜在的竞态条件,确保代码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调试经验分享
合理使用断点:
在代码中设置断点可以帮助开发人员逐步跟踪代码的执行过程,并查看相关变量的值。
条件断点和临时断点也是调试过程中常用的技巧,可以帮助开发人员更精确地定位问题。

模块化调试:
将复杂的系统划分为多个模块进行调试,每个模块单独进行调试和测试。
在模块调试通过后,再进行整体系统的集成和调试。

稳定复现问题:
在调试过程中,尽量稳定复现问题以便正确地对问题进行定位、解决以及验证。
可以通过模拟复现条件、提高相关任务执行频率或增大测试样本量等方法来稳定复现问题。

问题定位与排除:
缩小排查范围,确认引入问题的任务、函数、语句。
使用版本管理工具时,可以通过回退版本并测试验证来定位首次引入问题的版本。
使用二分注释等方法来逐步缩小问题的范围。

利用MCU的硬件特性:
一些MCU提供了硬件断点和监视功能,可以根据特定条件暂停程序执行并监视特定内存地址的值。
这些硬件断点和监视点可以在软件调试和分析时大大提高定位问题的效率。

网友A:
主要看能否实现需求了。在需求内测试。

网友B: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经验总结

网友C:
示波器,示波器,一定要有示波器,

网友D:
总结的很到位,很多时候要考虑的比较全面一点。

网友E:
如果能重复出现的问题那么久很容易找到问题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