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_keil_mdk启动代码发分析

楼主(2024-12-22):
;// <h> Stack Configuration ;// <o> Stack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Stack_Size EQU 0x00000200 ;//定义堆栈大小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定义一个数据段 按8字节对齐 ;AREA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代码段或数据段 NOINIT:指定此数据段仅仅保留了内存单元,而没有将各初始值写入内存单元,或者将各个内存单元值初始化为0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保留Stack_Size大小的堆栈空间 分 配连续 Stack_Size 字节的存储单元并初始化为 0__initial_sp ;//标号,代表堆栈顶部地址,后面有用 ;// <h> Heap Configuration ;//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Heap_Size EQU 0x00000020 ;//定义堆空间大小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定义一个数据段,8字节对齐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保留Heap_Size的堆空间 __heap_limit ;//标号,代表堆末尾地址,后面有用 PRESERVE8 ;//指示编译器8字节对齐 THUMB ;//指示编译器为THUMB指令 ; Vector Table Mapped to Address 0 at Reset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定义只读数据段,其实放在CODE区,位于0地址 EXTERN NMIException EXTERN HardFaultException EXTERN MemManageException EXTERN BusFaultException EXTERN UsageFaultException EXTERN SVCHandler EXTERN DebugMonitor EXTERN PendSVC EXTERN SysTickHandler ;//声明这些符号在外部定义,同C ;//在××it.c中实现这些函数 ,中断就能自动调用了 EXPORT __Vectors EXPORT __initial_sp ;EXPORT:在程序中声明一个全局的标号__Vectors,该标号可在其他的文件中引用;IMPORT:伪指令用于通知编译器要使用的标号在其他的源文件中定义, ;但要在当前源文件中引用,而且无论当前源文件是否引用该标号,该标号均会被加入到当前源文件的符号表中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Cotex-M 要求此处为堆栈顶部地址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Exception ; NMI Handler DCD HardFaultException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MemManageException ; MPU Fault Handler DCD BusFaultException ; Bus Fault Handler DCD UsageFaultException ;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SVC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DebugMonito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PendSVC ; PendSV Handler DCD SysTick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一大堆的异常处理函数地址 ; External Interrupts EXTERN WWDG_IRQHandler EXTERN PVD_IRQHandler EXTERN TAMPER_IRQHandler EXTERN RTC_IRQHandler EXTERN FLASH_IRQHandler EXTERN RCC_IRQHandler EXTERN EXTI0_IRQHandler EXTERN EXTI1_IRQHandler EXTERN EXTI2_IRQHandler EXTERN EXTI3_IRQHandler EXTERN EXTI4_IRQHandler EXTERN DMAChannel1_IRQHandler EXTERN DMAChannel2_IRQHandler EXTERN DMAChannel3_IRQHandler EXTERN DMAChannel4_IRQHandler EXTERN DMAChannel5_IRQHandler EXTERN DMAChannel6_IRQHandler EXTERN DMAChannel7_IRQHandler EXTERN ADC_IRQHandler EXTERN USB_HP_CAN_TX_IRQHandler EXTERN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 EXTERN CAN_RX1_IRQHandler EXTERN CAN_SCE_IRQHandler EXTERN EXTI9_5_IRQHandler EXTERN TIM1_BRK_IRQHandler EXTERN TIM1_UP_IRQHandler EXTERN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EXTERN TIM1_CC_IRQHandler EXTERN TIM2_IRQHandler EXTERN TIM3_IRQHandler EXTERN TIM4_IRQHandler EXTERN I2C1_EV_IRQHandler EXTERN I2C1_ER_IRQHandler EXTERN I2C2_EV_IRQHandler EXTERN I2C2_ER_IRQHandler EXTERN SPI1_IRQHandler EXTERN SPI2_IRQHandler EXTERN USART1_IRQHandler EXTERN USART2_IRQHandler EXTERN USART3_IRQHandler EXTERN EXTI15_10_IRQHandler EXTERN RTCAlarm_IRQHandler EXTERN USBWakeUp_IRQHandler ;//同上, DCD WWDG_IRQHandler ; Window Watchdog DCD PVD_IRQHandler ; P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 DCD TAMPER_IRQHandler ; Tamper DCD RTC_IRQHandler ; RTC DCD FLASH_IRQHandler ; Flash DCD RCC_IRQHandler ; RCC DCD EXTI0_IRQHandler ; EXTI Line 0 DCD EXTI1_IRQHandler ; EXTI Line 1 DCD EXTI2_IRQHandler ; EXTI Line 2 DCD EXTI3_IRQHandler ; EXTI Line 3 DCD EXTI4_IRQHandler ; EXTI Line 4 DCD DMAChannel1_IRQHandler ; DMA Channel 1 DCD DMAChannel2_IRQHandler ; DMA Channel 2 DCD DMAChannel3_IRQHandler ; DMA Channel 3 DCD DMAChannel4_IRQHandler ; DMA Channel 4 DCD DMAChannel5_IRQHandler ; DMA Channel 5 DCD DMAChannel6_IRQHandler ; DMA Channel 6 DCD DMAChannel7_IRQHandler ; DMA Channel 7 DCD ADC_IRQHandler ; ADC DCD USB_HP_CAN_TX_IRQHandler ; USB High Priority or CAN TX DCD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 ; USB Low Priority or CAN RX0 DCD CAN_RX1_IRQHandler ; CAN RX1 DCD CAN_SCE_IRQHandler ; CAN SCE DCD EXTI9_5_IRQHandler ; EXTI Line 9..5 DCD TIM1_BRK_IRQHandler ; TIM1 Break DCD TIM1_UP_IRQHandler ; TIM1 Update DCD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 TIM1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DCD TIM1_CC_IRQHandler ; TIM1 Capture Compare DCD TIM2_IRQHandler ; TIM2 DCD TIM3_IRQHandler ; TIM3 DCD TIM4_IRQHandler ; TIM4 DCD I2C1_EV_IRQHandler ; I2C1 Event DCD I2C1_ER_IRQHandler ; I2C1 Error DCD I2C2_EV_IRQHandler ; I2C2 Event DCD I2C2_ER_IRQHandler ; I2C2 Error DCD SPI1_IRQHandler ; SPI1 DCD SPI2_IRQHandler ; SPI2 DCD USART1_IRQHandler ; USART1 DCD USART2_IRQHandler ; USART2 DCD USART3_IRQHandler ; USART3 DCD EXTI15_10_IRQHandler ; EXTI Line 15..10 DCD RTCAlarm_IRQHandler ; RTC Alarm through EXTI Line DCD USBWakeUp_IRQHandler ; USB Wakeup from suspend ;//同上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定义代码段 ; Reset Handler Reset_Handler PROC ;过程的开始 ;//Rset_Handler的实现 利用PROC、ENDP这一对伪指令把程序段分为若干个过程,使程序的结构加清晰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在外部没有定义该符号时导出该符号,见HELP中[WEAK] IMPORT __main ;//导入符号,__main为 运行时库提供的函数;完成堆栈,堆的初始话 LDR R0, =__main ;//等工作,会调用下面定义的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BX R0 ;//跳到__main,进入C的世界 ENDP ;过程的结束ALIGN ; User Initial Stack & Heap IF :DEF:__MICROLIB ;//如果使用micro lib,micro lib 描述见armlib.chm EXPORT __heap_base EXPORT __heap_limit ;//只导出几个定义 ELSE ;//如果使用默认C运行时库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则进行堆栈和堆的赋值,在__main函数执行过程中调用。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Stack_Mem + Stack_Size)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Mem BX LR ALIGN ENDIF END ;//OK ,完了 http://blog.csdn.net/chehlcy/archive/2010/01/09/5164472.aspxhttp://files.**.cn/bbs_upload134190/files_11/**_495775.txt======================================================================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这段代码什么意思。 有2个地方不理解 一:PROC ENDP 二: [WEAK] 什么意思 -------------------------------------------------------------------------------一:PROC为子程序开始,ENDP为子程序结束 二:[weak]的意思就是弱。 怎么弱呢?如果你在其他地方写一个同名函数,比如Reset_handler, 你写的这个函数就可以取代它这个函数了。 语法格式: EXPORT 标号 {[WEAK]} EXPORT 伪指令用于在程序中声明一个全局的标号,该标号可在其他的文件中引用。 EXPORT可用 GLOBAL 代替。标号在程序中区分大小写, [WEAK] 选项声明其他的同名标号优先于该标号被引用。 使用示例: AREA Init , CODE , READONLY EXPORT Stest ;声明一个可全局引用的标号Stest…… END### STM32_keil_mdk启动代码分析#### 栈配置栈是程序运行时用于保存函数调用的局部变量、参数以及返回地址等信息的数据结构。栈的配置包括栈的大小及其分配方式。- **栈大小定义**:- `Stack_Size EQU 0x00000200`:这里定义了栈的大小为512字节(0x00000200)。- **栈空间分配**:-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定义了一个名为`STACK`的数据段,其中`NOINIT`表示这段内存不会被初始化,`READWRITE`表示这段内存可读可写,`ALIGN=3`表示这段内存按照8字节对齐。-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分配了大小为`Stack_Size`的连续内存空间,并且这段空间被初始化为0。- **栈顶地址**:- `__initial_sp`:这是一个标号,用于标记栈顶地址,即栈空间的最高地址,这是Cortex-M内核要求的。#### 堆配置堆是动态分配内存的区域,主要用于动态分配的对象,如`new`操作符创建的对象等。- **堆大小定义**:- `Heap_Size EQU 0x00000020`:定义了堆的大小为32字节(0x00000020)。- **堆空间分配**:-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定义了一个名为`HEAP`的数据段,同样地,这段内存不会被初始化,可读可写,并且按照8字节对齐。- `__heap_base`:堆的起始地址。-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分配了大小为`Heap_Size`的连续内存空间。- `__heap_limit`:堆的末尾地址。#### 编译器指令- `PRESERVE8`:指示编译器将接下来的代码或数据按8字节对齐。- `THUMB`:指示编译器使用Thumb指令集,这是一种专门为ARM架构设计的16位指令集,用于降低功耗和提高代码密度。#### 向量表映射向量表是在复位时被映射到地址0的位置,用于存放各种异常处理函数的地址。- **向量表定义**:-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定义了一个只读的数据段`RESET`,实际上这部分位于代码段(CODE区),并且位于地址0处。- `EXTERN NMIException`等:声明这些异常处理函数在外部定义。- `EXPORT __Vectors`:声明一个全局的标号`__Vectors`,可以在其他文件中引用。- `EXPORT __initial_sp`:声明栈顶地址为全局变量。-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指定了栈顶地址作为向量表的第一个元素。#### 复位处理器- `Reset_Handler PROC`:定义了复位处理程序。-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声明复位处理程序为全局可访问,并标记为弱连接,这意味着如果有其他同名的函数,那么其他的函数将会覆盖这个函数。- `IMPORT __main`:声明外部函数`__main`,这是一个由运行时库提供的函数,用于初始化堆栈、堆,并最终跳转到用户程序的入口点。- `LDR R0, =__main`:加载`__main`函数的地址到寄存器`R0`。- `BX R0`:跳转到`__main`函数开始执行。#### 用户初始栈与堆- 如果使用的是micro lib,只导出几个定义。- 如果使用的是默认的C运行时库,则需要进行堆栈和堆的初始化。

网友A:
这一大堆都是什么,看不懂。

网友B:
栈是用于保存局部变量、函数参数和返回地址等信息的数据结构。

网友C:
看的有点眼花缭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