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微库和ARM标准C库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12-25):
1.是什么?

MicroLib是针对以C语言编写的基于ARM嵌入式应用程序的高度优化的库。

与ARM Compiler工具链附带的标准C库相比,MicroLib具有明显的代码大小优势。

2.区别

1.代码(数据)量更小(对比上图)。

2.缺少一些不常用标准库函数,比如:文件 I/O 的库函数。

3.微库最大程度优化代码量,可能会导致有些库代码运行速度更慢。

4.可用于RTOS这类系统中,但不支持在像Windosw这类系统中。

网友A:
MicroLib 通过对标准库进行优化,移除了不常用的功能例如文件 I/O 操作,从而大大减少了库的大小。

网友B:
ARM标准C库:适用于需要完整C标准库功能的应用程序,包括桌面和服务器应用程序

网友C:
微库经过高度优化,代码量显著减少

网友D:
ARM标准C库包含完整的ISO C库特性,因此代码量较大。适用于需要完整C标准库功能的应用程序,但不适合资源非常有限的嵌入式环境

网友E:
微库由于进行了空间优化,某些库函数的运行速度可能会变慢

网友F:
微库不支持文件I/O操作、错误和EOF指示符、信号处理等操作系统相关功能

网友G:
不支持文件I/O操作、错误和EOF指示符、信号处理等操作系统相关功能

网友H(2025-02-08):
这个解释挺清楚的,我之前只知道MicroLib能减小代码体积,没想到还有运行速度的影响。

网友I:
看来MicroLib更适合资源受限的环境,那在选用的时候确实要取舍一下。

网友J:
文件 I/O 库函数不支持这个有点麻烦,如果项目里有这类需求是不是就只能用标准C库了?

网友K:
请问有没有具体数据对比,比如说MicroLib能比标准库小多少?

网友L:
我最近也在研究嵌入式优化,这个MicroLib感觉挺值得试试的!

网友M:
不知道MicroLib和newlib相比会不会更有优势?

网友N:
请问移植RTOS的时候,选择MicroLib是不是能明显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O:
运行速度比标准库慢的问题严重吗?有没有推荐的优化策略?

网友P:
以前没注意到MicroLib不支持Windows环境,看来得特别小心选择环境了。

网友Q:
感觉这种细节对初学者很重要,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