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把32的程序移植到51上有人做过吗?

楼主(2024-12-21):
要降低成本试着从MCU上扣一点

网友A:
如果是ARM的,改动会很大,程序涉及到GPIO、寄存器处理的,都要改。

网友A:
如果程序有类似分层处理的,只修改驱动层,涉及算法的不用改。

网友A:
另外现在也有很多ARM32位的单片机,不比51单片机贵啊。国产的有很多质优价廉的可供选择。

网友B(2025-02-28):
32位微控制器:具备更强的计算能力、更高的时钟频率、更多的内存和外设接口,能够处理复杂的算法和高性能任务。

网友B:
由于51单片机内存较小,必须对程序代码和数据进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