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有没有什么flash加密的方法啊?

楼主(2024-12-21):
防止读取出程序来

网友A:
以PSoC6为例:
1. 如果程序存储在外部flash中,可以使用cypto模块的on-the-fly功能,使用的是AES加密算法,可以参考以下链接中的“27.2.7 Cryptography”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fineon-PSoC_6_MCU_PSoC_63_with_BLE_Architecture_Technical_Reference_Manual-AdditionalTechnicalInformation-v11_00-EN.pdf?fileId=8ac78c8c7d0d8da4017d0f946fea01ca&utm_source=cypress&utm_medium=referral&utm_campaign=202110_globe_en_all_integration-files
2. 如果程序存储在内部flash中,一般我们通过关闭debug口的方式进行保护

网友B:
如果是基于XMC单片机的开发,那么XMC在量产的时候可以设置量产模式,这样的话无法从板级通过任何模式来进行Flash的访问,可以保证知识产权的安全

网友C:
HAB签名认证

网友D:
使用专门的加密芯片对Flash中的数据进行加密

网友E:
代码混淆法

网友F(2025-01-22):
在嵌入式系统和微控制器应用中,Flash加密是保护固件和敏感数据不被未经授权的访问或篡改的重要手段

网友G:
许多现代微控制器都内置了硬件加密引擎,支持AES、DES、SHA等加密算法。这些硬件模块可以高效地对Flash中的数据进行加密和解密。

网友H:
通过安全启动机制,确保只有经过签名的固件才能在设备上运行。这通常结合硬件加密引擎使用,以防止未经授权的固件加载。

网友I:
使用高级加密标准(AES)对Flash中的数据进行加密。AES是一种对称加密算法,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效率。

网友J:
使用非对称加密算法(如RSA)对Flash中的数据进行加密。RSA通常用于加密密钥或进行数字签名。

网友K:
根据具体需求,设计并实现自定义的加密算法。这种方法需要较高的安全性和性能优化

网友L:
许多微控制器提供了Flash写保护位,可以防止未经授权的写操作。通过设置这些位,可以保护Flash中的关键数据不被修改。

网友M:
设置读保护位,防止未经授权的读取操作。这可以有效防止固件被提取和逆向工程

网友N:
加密文件系统,在Flash上实现加密文件系统,确保所有存储在Flash中的数据都是加密的。这种方法适用于需要存储大量数据的应用。

网友O:
将Flash划分为多个分区,对敏感数据所在的分区进行加密。这种方法可以提高数据的安全性和访问控制。

网友P:
按道理来说每个芯片都有一套自己的加密算法。

网友Q:
自己设计加解密钥匙进行防护的

网友R(2025-02-28):
加密的密钥可以保存在 MCU 的内存中,或者通过某种密钥管理机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