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语言在ARM中函数调用时,栈是如何变化的?

楼主(2024-12-30):
Arm指令集介绍
崇尚简单粗暴的介绍方式,我们直接来看各个寄存器的大体用法,详细用法可百度,不,谷歌。
1.    r0-r3 用作传入函数参数,传出函数返回值。在子程序调用之间,可以将 r0-r3 用于任何用途。被调用函数在返回之前不必恢复 r0-r3。---如果调用函数需要再次使用 r0-r3 的内容,则它必须保留这些内容。2.    r4-r11 被用来存放函数的局部变量。如果被调用函数使用了这些寄存器,它在返回之前必须恢复这些寄存器的值。r11 是栈帧指针 fp。3.    r12 是内部调用暂时寄存器 ip。它在过程链接胶合代码(例如,交互操作胶合代码)中用于此角色。在过程调用之间,可以将它用于任何用途。被调用函数在返回之前不必恢复 r12。4.    寄存器 r13 是栈指针 sp。它不能用于任何其它用途。sp 中存放的值在退出被调用函数时必须与进入时的值相同。5.    寄存器 r14 是链接寄存器 lr。如果您保存了返回地址,则可以在调用之间将 r14 用于其它用途,程序返回时要恢复6.    寄存器 r15 是程序计数器 pc。它不能用于任何其它用途。
演示代码
假如现在你已经掌握了 arm 指令的用法,即便没有掌握也没关系,“书到用时回头翻”。这里以一段简单的 c 语言为例:
代码语言:javascript
复制

#include .h= ;int (,int b{    int c 0= a ;    ;main)= ;    int j 5= (i)return ;编译一下,然后反汇编:
$ arm-linux-gnueabi-gcc main.c -o main $ arm-linux-gnueabi-objdump -D -D main
代码语言:javascript
复制

<fun:   :       e52db004        push    }            (str fp[sp-])   :       e28db000        add     fp, #10408, sp20   1040c, , #1610410, , #20; 10414, #10418, , #8:       e51b2010        ldr     r2[fp-]   :       e51b3014        ldr     r3[fp-]  0xffffffec   :       e0823003        add     r3, r3   :       e50b3008        str     r3[fp-]   1042c, , #810430, r3   :       e24bd000        sub     sp, #10438{fp; , ]4:       e12fff1e        bx      lr<main:   :       e92d4800        push    , lr10444, sp4   :       e24dd008        sub     sp, #:       e3a03004        mov     r34   :       e50b300c        str     r3[fp-]   :       e3a03005        mov     r35   :       e50b3008        str     r3[fp-]   1045c, , #810460, , #121046410400 >   :       e1a02000        mov     r2:       e59f3010        ldr     r3[pc16; <main0x4410470, ]   :       e3a03000        mov     r30   :       e1a00003        mov     r0:       e24bd004        sub     sp, #10480{fp}   :       , r2, lsr #如何能让读者接受吸收的更快,我一直觉得按照学习效率来讲的话顺序应该是视频,图文,文字。反正我是比较喜欢视频类的教学。这里给大家画下栈变化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这里的图是结合上面的代码来画的,希望有助于读者的理解。1.程序在内存分布区域

2.全局变量m赋值

3.保存进入main之前的栈底, fp-sp之间是当前函数栈

4.函数main的栈已经准备好了

5.i入栈

6.j入栈

7.准备函数fun的调用, 形参反向入栈 先形参b入栈

8.形参a入栈

9.留空一个地址作为fun返回值, 待后面返回时填入

10.fun返回地址入栈, 通常是main函数当前pc指针的下一个

11.main函数的栈底地址入栈

12.pc指针跳转fun代码

13.c入栈

14.可以看到函数fun的数据 形参a,b 在上一层函数的栈中. 一部分在自己的栈上. 此步取值到加法器中进行加法运算,再赋值给c

15.c赋给返回值,填入上面的留空位置

16.栈底恢复上一层

17.lr赋值给pc, 实现了跳转

18.返回值赋值给全局变量m

19.前面函数调用的形参已经无用,回滚sp

20.函数返回,清理main的栈空间

网友A:
现在学单片机不用考虑这个了吧

网友B:
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C:
被调用的函数在返回之前不需要恢复这些寄存器的值,除非调用的函数自己需要。

网友C:
我们在 C 代码中嵌入汇编指令时,实际上是直接操作这些寄存器。

网友D(2025-03-19):
在调用函数之前,栈的状态如下:
SP(Stack Pointer):指向当前栈顶。
FP(Frame Pointer):指向当前栈帧的基址。
LR(Link Register):保存返回地址。

网友E:
在被调用函数执行过程中,局部变量会被存储在栈中分配的空间里,函数可以对这些局部变量进行读写操作。同时,函数可能会继续使用栈来进行一些临时数据的存储和操作。

网友F:
如果函数有参数,参数值会被传递给函数,并可能在栈上进行存储或操作。

网友G:
函数内部可能会声明局部变量,这些变量通常存储在栈中。

网友H:
减少局部变量大小,改用全局变量或动态内存

网友I:
函数返回前,会将之前压入栈中的寄存器值弹出,恢复到相应的寄存器中。

网友J:
在调用函数之前,需要保存当前的上下文,以便在函数返回时恢复。

网友K:
函数被调用后,它可能会分配一些局部变量。这些局部变量的空间会在栈帧的底部分配,通常是通过修改栈指针(SP)来实现的。

网友L:
栈的变化是由编译器根据ATPCS标准生成的汇编代码来控制的。

网友M:
在C语言中,当使用ARM架构进行函数调用时,栈的变化是一个关键的过程,它涉及到多个寄存器和内存地址的操作。

网友N:
函数返回前,会释放为局部变量分配的栈空间。栈指针(SP)会向上移动,恢复到进入函数时的位置。

网友O:
通过栈回溯分析函数调用路径。

网友P:
函数内部的局部变量会被分配在栈上,通常从栈顶向下分配空间。

网友Q:
栈是一种后进先出(LIFO)的数据结构,在 ARM 架构中,栈用于存储函数调用时的局部变量、函数参数、返回地址等信息。栈指针(SP)指向栈顶元素,栈的增长方向通常是从高地址向低地址。

网友R:
在函数返回之前,需要恢复调用前的栈状态。

网友S:
百度现在全是广告,一不小心就点进去

网友T:
编译器可能将局部变量分配到寄存器,减少栈使用。

网友U:
将函数调用后的下一条指令的地址(即返回地址)推入栈中。这通常是通过一条BL(Branch with Link)指令完成的,该指令自动将当前的程序计数器(PC)减去8(为了调整Thumb模式的指令边界)后压入栈中。

网友V:
限制递归深度,或改为迭代算法。

网友W:
当函数执行完恢复寄存器和释放栈空间的操作后,程序会跳转到之前保存的返回地址处,继续执行调用函数的后续代码。

网友P:
限制递归深度、增大栈空间。

网友R:
函数执行完毕后,会清理栈上的局部变量和参数,恢复原来的栈状态。

网友X:
在函数执行之前,会保存当前的栈帧指针(fp)和链接寄存器(lr)的值到栈中。这是为了在函数执行完毕后能够恢复之前的执行环境。

网友I:
通过寄存器传递,减少栈占用。

网友Y:
函数开始执行,使用栈上的参数,并可能使用栈上的局部变量。

网友M:
减少局部变量大小、利用寄存器传递参数。

网友Z:
如果函数中有几个局部变量,编译器会计算这些局部变量所需的总空间大小,并将栈指针减去这个大小。

网友AA:
局部变量过大(如大数组)、递归深度过深。

网友AB:
被调用函数通常会将一些寄存器的值保存到栈中,以防止这些寄存器的值在函数执行过程中被破坏。

网友AC:
调用函数前,需保存返回地址到链接寄存器(lr),以便函数执行完毕后能正确返回。

网友AD:
当调用一个函数时,首先会将函数的参数按照逆序(从最后一个参数开始)压入栈中。这是因为在ARM架构中,参数是通过栈传递的。

网友AE(2025-11-06):
在函数返回前,会释放为局部变量分配的栈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