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嵌入式系统的启动时间优化知识分享

楼主(2024-12-22):
在嵌入式系统的开发中,优化启动时间确实是一个关键任务,不过也需要一定的技巧。

优化策略
仔细审查初始化流程,识别并裁剪掉不必要的初始化步骤,合并或优化启动脚本,将/etc/init.d/目录下的多个启动脚本合并为一个,以减少脚本解析和执行的时间,采用静态编译方式,将应用程序及其依赖的库直接编译到可执行文件中,从而减少动态链接和加载的时间。
减少固件加载时间,优化bootloader,减少其运行时间,并尽早跳转到应用程序。这可以通过裁剪bootloader中不必要的代码和功能来实现,选择读取速度更快的存储介质,NAND Flash或CRAMFS文件系统,以提高固件的加载速度,精简内核和文件系统,只保留必要的驱动和模块,以减少固件的体积和加载时间。

编译器和指令集优化,选择合适的编译器和指令集,使用Thumb2指令集代替ARM指令集,以减小代码体积并提高性能,设置编译器优化等级,将startup和clock初始化部分的SDK代码优化等级设置为-O1,以减少CPU指令数并优化代码执行效率。

硬件优化,配置Flash选项字节,确保复位后CPU内核和系统时钟分配系数最小,运行频率为硬件允许的最快频率,选择频率更高的外部晶振,并配置合适的增益模式,以提高系统时钟频率和处理器性能。

内核优化,裁剪内核,移除不必要的硬件驱动和模块,以减少内核的体积和加载时间,使用Image替代zImage,以节省加载时的解压时间,因为zImage是压缩后的内核镜像文件,使用Image可以避免加载时的解压过程。
优化或关闭调试串口输出,减少内核的打印信息,以减少启动过程中的时间消耗。

驱动程序优化,将不是在启动阶段必须加载的驱动模块留在文件系统后面加载,以减少启动时的负担,先显示应用程序界面,再在后台加载必要的驱动模块,以提高用户体验。
使用initramfs,当文件系统足够小时,可以考虑将其作为initramfs使用。initramfs可以和Kernel拼接在一起,由bootloader负责将Kernel+initramfs加载到内存中。这样,内核在启动时不再需要访问磁盘,从而减小加载时间和初始化时间。

其实可以看一下LINUX的嵌入式系统的启动时间优化,可以从它那里看到很详细的优化,我就不多讲,上面的都是都是网络上查找总结的。

网友A:
启动时间是系统初始化时间,可以取消不必要的延迟函数

网友A:
另外可以通过一定的函数交错使用代替延时函数。比如多个外设初始化,可以使用他们交替使用代替延时等待。

网友B:
我都是跑裸机的没这方面烦恼

网友C:
没玩过这么高级的,单片机是不是也要这么考虑

网友D:
要看初始化占用了多少时间。这个可以执行重要的,这样会看起来更加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