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A] 【NUCLEO-WBA55CG测评】串口极速狂飙4.5Mbps

楼主(2024-12-22):
NUCLEO-WBA55CG使用的是Arm® Cortex – M33内核,运行频率最高可达100 MHz,能够支持高速串口通信到4.5Mbps,这次就体验一下串口极速狂飙。
一、测试代码
在官方的示例库中,提供了串口超级终端通信的代码:
可以在此代码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来做测试。

代码中,定义了接收缓存大小为10,我们直接修改为256:
  1. /* Size of Reception buffer */
  2. #define RXBUFFERSIZE                      256
然后修改一下对应的提示信息定义:
  1. /* Buffer used for transmission */
  2. uint8_t aTxStartMessage[] = "\n\r ****UART-Hypertermin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IT ****\n\r Enter 256 characters using keyboard :\n\r";
  3. uint8_t aTxReplyMessage[] = "Receive:";
  4. uint8_t aTxEndMessage[] = "\n\r Example Finished\n\r";
上面添加了一行收到信息后,回传信息的头部aTxReplyMessage。

在原有代码中,loop循环之前,做了数据收发的测试,进过适当修改,仅保留发送开始信息的不分:
  /* USER CODE BEGIN 2 */

  /*##-1- Start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
  /* While the UART in reception process, user can transmit data through
     "aTxBuffer" buffer */
  if(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 (uint8_t*)aTxStartMessage, TXSTARTMESSAGESIZE)!= HAL_OK)
  {
    /* Transfer error in transmission process */
    Error_Handler();
  }
#if 0
  /*##-2- Put UART peripheral in reception process ###########################*/
  /* Any data received will be stored in "aRxBuffer" buffer : the number max of
     data received is 10 */
  if(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uint8_t *)aRxBuffer, RXBUFFERSIZE) != HAL_OK)
  {
    /* Transfer error in reception process */
    Error_Handler();
  }

  /*##-3- Wait for the end of the transfer ###################################*/
  /*  Before starting a new communication transfer, you need to check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peripheral; if it's busy you need to wait for the end of current
      transfer before starting a new one.
      For simplicity reasons, this example is just waiting till the end of the
      transfer, but application may perform other tasks while transfer operation
      is ongoing. */
  while (HAL_UART_GetState(&huart1) != HAL_UART_STATE_READY)
  {
  }

  /*##-4- Send the received Buffer ###########################################*/
  if(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 (uint8_t*)aRxBuffer, RXBUFFERSIZE)!= HAL_OK)
  {
    /* Transfer error in transmission process */
    Error_Handler();
  }

  /*##-5- Wait for the end of the transfer ###################################*/
  /*  Before starting a new communication transfer, you need to check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peripheral; if it's busy you need to wait for the end of current
      transfer before starting a new one.
      For simplicity reasons, this example is just waiting till the end of the
      transfer, but application may perform other tasks while transfer operation
      is ongoing. */
  while (HAL_UART_GetState(&huart1) != HAL_UART_STATE_READY)
  {
  }

  /*##-6- Send the End Message ###############################################*/
  if(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 (uint8_t*)aTxEndMessage, TXENDMESSAGESIZE)!= HAL_OK)
  {
    /* Transfer error in transmission process */
    Error_Handler();
  }

  /*##-7- Wait for the end of the transfer ###################################*/
  while (HAL_UART_GetState(&huart1) != HAL_UART_STATE_READY)
  {
  }

  /* Turn on LD1 if test passes then enter infinite loop */
  BSP_LED_On(LD1);
#endif
  /* USER CODE END 2 */

然后在loop循环中,接收数据,并回复收到的数据: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BSP_LED_Off(LD1);

          /*##-2- Put UART peripheral in reception process ###########################*/
          /* Any data received will be stored in "aRxBuffer" buffer : the number max of
             data received is 10 */
          if(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uint8_t *)aRxBuffer, RXBUFFERSIZE) != HAL_OK)
          {
            /* Transfer error in reception process */
            Error_Handler();
          }

          /*##-3- Wait for the end of the transfer ###################################*/
          /*  Before starting a new communication transfer, you need to check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peripheral; if it's busy you need to wait for the end of current
              transfer before starting a new one.
              For simplicity reasons, this example is just waiting till the end of the
              transfer, but application may perform other tasks while transfer operation
              is ongoing. */
          while (HAL_UART_GetState(&huart1) != HAL_UART_STATE_READY)
          {
          }
          BSP_LED_Toggle(LD1);

          /*##-4- Send the received Head ###########################################*/
          if(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 (uint8_t*)aTxReplyMessage, sizeof(aTxReplyMessage))!= HAL_OK)
          {
            /* Transfer error in transmission process */
            Error_Handler();
          }
          BSP_LED_Toggle(LD1);

          /*##-7- Wait for the end of the transfer ###################################*/
          while (HAL_UART_GetState(&huart1) != HAL_UART_STATE_READY)
          {
          }
          BSP_LED_Toggle(LD1);

          /*##-4- Send the received Buffer ###########################################*/
          if(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 (uint8_t*)aRxBuffer, RXBUFFERSIZE)!= HAL_OK)
          {
            /* Transfer error in transmission process */
            Error_Handler();
          }
          BSP_LED_Toggle(LD1);

          /*##-5- Wait for the end of the transfer ###################################*/
          /*  Before starting a new communication transfer, you need to check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peripheral; if it's busy you need to wait for the end of current
              transfer before starting a new one.
              For simplicity reasons, this example is just waiting till the end of the
              transfer, but application may perform other tasks while transfer operation
              is ongoing. */
          while (HAL_UART_GetState(&huart1) != HAL_UART_STATE_READY)
          {
          }
          BSP_LED_Toggle(LD1);

          /* Turn on LD1 if test passes then enter infinite loop */
          BSP_LED_On(LD1);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为了体验串口极速狂飙,还需要修改串口初始化的定义: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1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45000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ODD;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1.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uart1.Init.ClockPrescaler = UART_PRESCALER_DIV1;
  huart1.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把BaudRate给直接拉满,设置到4500000。

修改完成后,编译一下,确保没有问题:

然后烧录到开发板:

二、串口通信测试
因为需要测试高速通信,所以数据线一定要用上好的数据线。

打开串口工具,配置好参数:

然后发送256字节数据过去测试一下:

然后,打开自动发送设置,间隔时间设置为100ms:

让数据飕飕飕的发送:

回传的数据也是在飕飕飕的接收:

从测试结果来看,4.5Mbps串口通信的传输过程非常的稳定。

这次先简单的使用串口工具测试,后面有机会,再做具体协议的通讯测试,并检验高速通信情况下数据的准确性。

网友A:
什么情况,串口可以这么快?

网友B:
4.5Mbps串口通信这对线和环境要求都有点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Mbps串口通信这对线和环境要求都有点高吧

那必须的,需要好线好口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