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ADC底层函数库的疑问

楼主(2024-12-22):
LibSamples_MM32F0140_V1.3.7
hal_adc.c
void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TypeDef* adc, u32 channel, u8 rank, u32 sample_time)    //ADCSAM_TypeDef
{
    u32 tempchan;
    sample_time = sample_time & 0xF;
    tempchan = channel;
    if(tempchan > 8)
        {
        tempchan = tempchan & 0xF;
        tempchan = tempchan - 8;
        adc->SMPR2 &= ~(0xF << (tempchan << 2));
        adc->SMPR2 |= (sample_time << (tempchan << 2));
    }
    else
        {
        adc->SMPR1 &= ~(0xF << (tempchan << 2));
        adc->SMPR1 |= (sample_time << (tempchan << 2));
    }
}
官方的代码如上述,我觉得这个判断有问题,大于8才走SPMR2寄存器,实际序号是0-7,8-15,那么序号8就被装入了SMPR1了,这是不是错误?

网友A:
一般来说,官方的demo应该不会出错的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啊,用这个例程跑起来试试呗

网友C:
不会错吧,是不是这个数是个数而不是序号啊?

网友D:
你最好是仿真的方式根据程序来走一遍看看怎么运行的

网友E:
如果最后的结果是对的,应该ADC就是对的吧

网友F:
确实我还没注意过这种情况,不过一般情况下代码应该不会出错

网友G:
那MM32的ADC到底好使吗?应该是好使的啊?

网友H:
话说如果序号8被撞到SMPR1中会有啥后果啊?

网友I:
我理解的是,如果运行结果都没错的话,应该不是底层有问题吧

网友J:
你是ADC采集有问题了吗?

网友K(2025-01-22):
底层函数还是需要进行了解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