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CBT6 USB IAP升级异常!!!!!!!

楼主(2024-12-22):
修改自官方例程 “in_application_program_hid”,只是改了型号,点击连接后弹出提示异常。加载固件后也无法升级,求高手或官方指点!

连接

连接

下载

下载

楼主:
用Bus Hound监控数据,发现点击Connect后没有数据返回。

网友A: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B:
建议联系GD32的官方技术支持

网友C:
检查USB线是否损坏,以及是否连接到了正确的USB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USB线是否损坏,以及是否连接到了正确的USB端口。

线是没有问题的,官方提供的软件已经识别到对应的IAP设备。

网友D:
加载的固件可能与GD32F303CBT6型号不兼容。

网友E:
检查固件文件是否完整,没有损坏。

网友F:
你修改的官方例程“in_application_program_hid”,确保除了型号之外,其他部分没有引入错误。

网友G:
IAP配置有误

网友H:
检查IAP的通信协议是否实现正确

网友I:
检查是否有外部干扰(如电磁干扰)影响USB通信。

网友J:
PC的操作系统和驱动程序更新至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