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15的PCB 出现了许多奇怪的连接线。

楼主(2024-12-22):
我用AD15画PCB 。不知道为什么画好后PCB上出现了许多这些连接线。这些连接线已经是画了,连接通了的。
我好像是用AD15画的PCB ,然后在AD16上也画了一部份。现在不管是在AD15还是在AD16打开都是有这些奇怪的连接线。
百度了也没有解决办法。
感谢大家!!

楼主:
弄了两天都实在找不到解决办法。
感谢大家了。

网友A:
用鼠标点击一下这个线,会提示你相关信息

楼主:
些这线,点它,选择它都没有任何响应的。

网友B:
PCB视图下 --> 按N --> 掩藏连接 --> 全部

网友C:
这种是AD的通病,从AD9开始就一直存在。
解决办法:先CTRL+A全选,删除。再CTRL+Z恢复就没有了。如果无效,就把AD关掉,重新打开再试一遍。
这个问题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说明你AD用得很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B视图下 --> 按N --> 掩藏连接 --> 全部

这个是自己欺骗自己的,DRC的时候还是会报错。

网友D:
那就查drc

网友E:
关闭实时规则检查

网友F:
线的终端有一个0mil的电气线,看不到,但是软件可以识别到

楼主:
谢谢 6 楼的帮忙 。  就是全选 --删除  -- 恢复。就可以了。谢谢。

现在还是发现敷铜后 在框框上还是会多一条小线? 不知道怎样解决。谢谢。

敷铜后,还是多了条 框框的小线。

网友E:
这个细红线----只是标记了铺铜的边缘。生产PCB时,不会存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细红线----只是标记了铺铜的边缘。生产PCB时,不会存在了。

可以这样说,但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当第一次敷铜是不会有的, 只有第二次之后重新敷铜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