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DHB拓扑出现输出电压噪声怎么解决

楼主(2024-12-22):
在设计DHB拓扑的时候,输出电压波形遇到了如图所示的波形,输出电压为100V,现在输出电压波形好像有开关频率的噪声,使用单移相调制,发生在开关管关断的时候,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网友A:
1,把驱动信号,桥臂电流和输出电压(AC耦合)对照着看;
2,查一查输出滤波电容的参数

网友A:
如果绿色的是你说的输出电压,我怀疑可能跟布线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