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L010测评】环境搭建和新建工程

楼主(2024-12-22):
       CW32L010支持多种环境开发,我选用的是常用的MDK软件进行开发。因为MDK软件已经安装好,所以只需要安装对应的支持包就可以了。支持包的下载链接为CW32L010资料下载。该链接也有CW32L010相关的资料。MDK软件支持包需要下载如下图的文件

       下载后的文件在CW32L010_StandardPeripheralLib_V1.0.3.zip\IDEsupport\MDK文件夹下就可以找到支持包,解压后安装就可以。

新建工程

       点击菜单栏的Project下的New μVision Project,确定工程名称和工程保存路径。然后是芯片型号选择,如果安装上支持包就可以找到如下图的芯片型号,也是CW32L010对应的芯片型号

       选择好芯片型号后便是选择软件组件,这里按照如下图的方式选择

       之后是在保存工程文件的文件夹中新建startup、Driver和user三个文件夹,分别存放启动文件、驱动文件和用户程序文件。其中Driver和user也可在其文件夹新进行细分,如各自建立src和inc文件,分别存放源文件和声明文件,即.c和.h文件。startup文件夹下需要复制CW32L010_StandardPeripheralLib_V1.0.3.zip\Libraries\src文件夹下的system_cw32l010.c和.h文件和CW32L010_StandardPeripheralLib_V1.0.3.zip\IDEsupport\MDK文件夹下的startup_cw32l010.s。Driver文件夹下需要复制CW32L010_StandardPeripheralLib_V1.0.3.zip\Libraries文件夹下的文件,或者跟新需要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库文件。但是必须包含cw32l010_sysctrl.c和.h和base_types.h文件,即系统时钟配置文件。User文件夹下是放置用户文件,至少需要有main.c文件,例程中在inc中有对应的main.h文件,所以可以直接复制例程的。但是需要注意包含的驱动文件。将复制好的文件导入到工程当中,并且也指定好.h文件路径。

       这时编译会有很多错误的,原因是需要修改编译版本和添加微型库,如下图

       这样编译结果没有错误,但是会有两个警告,可以忽略掉。也可以添加生成.hex文件的配置和下载后自动复位芯片等。
       工程源码为

网友A:
keil程序很经典

网友B:
芯源环境开发很重要

网友C(2025-01-22):
CW32L010支持多种环境开发,我选用的是常用的MDK软件进行开发。

网友D:
环境搭建和新建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