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L021] 【AT-START-L021测评】串口使用

楼主(2024-12-22):
针对AT-START-L021开发板的串口使用,以下是详细的测评和说明:

一、串口通信基础
串口通信是一种广泛使用的通信方式,它允许设备之间通过串行的方式进行数据传输。在AT-START-L021开发板上,串口通信是通过USART(通用同步/异步收发传输器)实现的。

二、串口配置与初始化
在使用串口之前,需要进行相应的配置和初始化。这通常包括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在AT-START-L021开发板上,可以通过编写代码来配置这些参数。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uart_print_init(115200);

  /* output a message on hyperterminal using printf function */
  printf("usart printf example: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r\n");

  while(1)
  {
    printf("usart printf counter: %u\r\n",time_cnt++);
                printf("21IC AT L021\r\n");
    delay_sec(1);
  }
}

三、串口框图

串口寄存器:
USART寄存器映像和复位值:
连接引脚:

四、实际输出结果:

网友A:
完成的挺好

网友B(2025-01-21):
现在的MCU好像大多都可以进行RX TX互换,这个真的方便

网友C:
串口通信引脚互换真的很实用,经常会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