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APM32F4] 基于APM32F407移植使用MultiButton按键驱动模块

楼主(2024-12-23):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1. MultiButton简单介绍

MultiButton 是一个小巧简单易用的事件驱动型按键驱动模块,可无限量扩展按键,按键事件的回调异步处理方式可以简化你的程序结构,去除冗余的按键处理硬编码,让你的按键业务逻辑更清晰。

MultiButton 作者的 github 仓库地址:https://github.com/0x1abin/MultiButton

支持的按键事件有:

2. 在APM32F407中移植MultiButton

MultiButton 使用起来非常简单,用户只需要提供一个读取按键电平的函数即可。可以在裸机中使用,也可以在 RTOS 中使用。大致的使用步骤:

  • 定义一个按键对象
  • 初始化按键按键对象,绑定按键的读取电平函数,提供按键的触发条件(是低电平触发还是高电平触发)
  • 注册按键事件回调函数(如果不使用回调编程方法,可以不用注册)
  • 启动按键
  • 间隔 5-20ms 扫描按键处理函数,可以使用定时器中断每隔 5-20ms 扫描一次,或者使用 RTOS 创建间隔 5-20ms 的按键扫描任务。

移植前,先准备一份可以运行的工程源码。这个我们直接使用极海官方的SDK的RT-Thread例程就行,或者其他例程都行,自行把控。只要例程可以保证初始化了自己板子上的按键 GPIO 口,以及可以打印输出串口(需要用到串口打印输出调试信息)即可。

详细过程不多介绍,下面只添加 MultiButton 的应用层代码。

2.1 添加按键电平读取函数

按键电平读取需要先初始化IO口等操作,根据自己的板子进行。

// GPIO初始化
void key_gpio_config(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Struct;

    /* Enable GPIO clock */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GPIOB);

    /* KEY1/2/3 : PB0/1/2 */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ConfigStruct);
    gpio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gpio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IN;
    gpioConfigStruct.pupd  = GPIO_PUPD_UP;
    GPIO_Config(GPIOB, &gpioConfigStruct);
}

// 电平读取函数
uint8_t read_key_gpio(uint8_t key_id)
{
    uint8_t temp = 1;

    switch(key_id)
    {
        case 0:
            temp = GPIO_ReadInputBit(GPIOB, GPIO_PIN_0);
            break;
        case 1:
            temp = GPIO_ReadInputBit(GPIOB, GPIO_PIN_1);
            break;
        case 2:
            temp = GPIO_ReadInputBit(GPIOB, GPIO_PIN_2);
            break;
        default:
            temp = 1;
            break;
    }

    return temp;
}

2.2 定义按键结构体,初始化按键

一个按键需要定义一个结构体实例。

/* 定义两个按键结构体待使用 */
static struct Button key1;
static struct Button key2;
static struct Button key3;

/* 第三个参数0,代表按键是低电平触发 */
button_init(&key1, read_key_gpio, 0, KEY1_ID);
button_init(&key2, read_key_gpio, 0, KEY2_ID);
button_init(&key3, read_key_gpio, 0, KEY3_ID);

2.3 注册按键事件回调函数

下面以key1按键为例,编写按键的回调函数。如果有多个按键的话,可以通过 get_button_event 函数获取到底是哪个按键按下的,然后再进行对应处理即可。

void key1_press_down_callback(void *button)
{
        printf("************* key1 press down *************\n");
}

void key1_long_press_start_callback(void *button)
{
        printf("************* key1 long press start *************\n");
}

/* 如果有多种事件回调函数需要注册的话,可以所有事件集中在一个回调函数中判断,只写一个事件回调函数即可 */
void key1_callback(void *button)
{
    uint32_t btn_event_val;

    btn_event_val = get_button_event((struct Button *)button);

    switch(btn_event_val)
    {
            case PRESS_DOWN:
                printf("************* key1 press down! *************\n");
                    break;

            case PRESS_UP:
                printf("************* key1 press up! *************\n");
                    break;

            case PRESS_REPEAT:
                printf("************* key1 press repeat! *************\n");
                    break;

            case SINGLE_CLICK:
                printf("************* key1 single click! *************\n");
                    break;

            case DOUBLE_CLICK:
                printf("************* key1 double click! *************\n");
                    break;

            case LONG_PRESS_START:
                printf("************* key1 long press start! *************\n");
                           break;

            case LONG_PRESS_HOLD:
                printf("************* key1 long press hold! *************\n");
                    break;
        }
}

button_attach(&key1, PRESS_DOWN, key1_press_down_callback);
button_attach(&key1, LONG_PRESS_START, key1_long_press_start_callback);

注册了回调函数之后,当检测到按键触发了相应事件时,就会调用用户注册的事件回调函数。

2.4 启动按键

  1. button_start(&key1);
  2. button_start(&key2);
  3. button_start(&key2);

2.5 间隔5-20ms循环调用button_ticks()函数

如果是裸机的话,那么可以在定时器中断中间隔调用 button_ticks() 函数,又或者在 main 函数的 while(1) 主循环中,延时 5-20ms 再调用,代码如下:

while(1)
{
    button_ticks();
    delay_ms(20);
}

对于按键扫描,我使用了 FreeRTOS 创建了一个按键扫描任务,在这个任务中不断调用  button_ticks() 函数。代码如下:

void button_scan_task(void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StartDefaultTask */
    /* Infinite loop */
    for(;;)
    {
        button_ticks();
        osDelay(20);
    }
    /* USER CODE END StartDefaultTask */
}

/* 创建按键扫描任务 */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button_scan_task,       //任务函数
            (const char*    )"button_scan_task",     //任务名称
            (uint16_t       )128,                                 //任务堆栈大小
            (void*          )NULL,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UBaseType_t    )1,                                        //任务优先级
            (TaskHandle_t*  )NULL);                              //任务句柄

思考:这里我创建了一个按键扫描任务,是每隔 20ms 就扫描一次,我在想不断的进行按键扫描,总感觉有点浪费 CPU 资源。所以,是否可以使用中断的方式,等到按键按下触发了中断之后,由按键中断释放信号量唤醒这个按键扫描任务才进行按键扫描。这样就不用每隔 20ms 就扫描一次了,等按键按下触发了中断之后才来扫描。

有了这个想法,我马上就写代码进行验证,遗憾的是,并没有出现我想象的结果:按键按下就会运行相应的按键事件回调函数。实验过程中发现,按键中断确实是唤醒了按键扫描任务的,但并没有调用按键事件回调函数。我猜问题应该是运行 button_ticks() 这个函数的次数太少了,因为按键中断按下一次就触发一次中断,也就是按下一次只是运行一次 button_ticks() 这个函数,所以可能没有达到事件触发的条件吧?

3. 测试验证

当按键按下时,就会调用我们注册的事件回调函数,我注册了两个事件回调函数:按下事件、长按事件。在里面都只是打印输出,打开串口可以看到下面打印信息:

4. 不使用事件回调方法使用MultiButton

我们在使用 MultiButton 的时候,也可以不使用事件回调的方式。我们可以在 while(1) 死循环里面查询按键事件。

比如,我可以创建一个按键事件的处理任务,在这个任务里面,我只是不断去检测是否有按键事件发生。

/* 按键事件处理任务函数 */
void StartDefaultTask(void *argument)
{
        static uint8_t btn1_event_val = NONE_PRESS;

        /* USER CODE BEGIN StartDefaultTask */
        /* Infinite loop */
        for(;;)
        {
                if (btn1_event_val != get_button_event(&key0))
                {
                        btn1_event_val = get_button_event(&key0);
                        if (btn1_event_val == PRESS_DOWN)
                        {
                                printf("********** 按键按下 **********\n");
                        }
                        else if (btn1_event_val == PRESS_UP)
                        {
                                printf("********** 按键弹起 **********\n");
                        }
                        else if (btn1_event_val == LONG_PRESS_START)
                        {
                                printf("********** 按键长按 **********\n");
                        }
                }
                osDelay(1);
        }
        /* USER CODE END StartDefaultTask */
}

编译后,测试结果如下:

下面附件是MultiButton的工程源码,以供大家参考。

在APM32F407上移植MultiButton按键驱动,简化按键程序,实现复杂的按键判断,让代码的业务逻辑更加清晰。

网友A:
GitHub: https://github.com/0x1abin/MultiButton
GitCode: https://gitcode.net/mirrors/0x1abin/MultiButton

网友B:
希望使用中断方式来检测按键

网友C:
提高代码可维护性和结构清晰度的有效方法

网友D:
电平阈值史多少?

网友E:
按键在按下和松开时可能会产生抖动,导致多次错误的按键状态变化。

网友F:
使用简单的延时来过滤抖动信号。

网友G:
如何判断是长按还是短按呢

网友H:
优化MultiButton库的扫描频率和中断处理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使用中断方式来检测按键

我当时就马上尝试过中断的方式,但是好像不太行。可能是我的中断实现方式还有点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何判断是长按还是短按呢

长按短按这个好办啊,记录按下的时间区分就行。比如你设置按下超过3秒就是长按

网友I:
看起来这个操作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J:
其实自己写这种按键函数也行,不过按照事件型操作的话,比较容易而且规范

网友K:
挺好,这种按键驱动算是开源的吗?

网友:
需要注意按键的去抖动处理?

网友L:
MultiButton的回调函数是否正确实现

网友M:
我想说,裸机用这种按键驱动模块比较好,还是用外部中断来做比较好?

网友N:
APM32F407可以设置几个按键?

网友O:
如何调用函数判断事件呢

网友P:
看这个代码挺简洁的啊,有机会也来玩一玩

网友Q:
这个事件回调怎么玩?

网友R:
感觉应该也可以用外部中断触发的而且来下一步进行啊?为啥不能行呢?好奇

网友S:
挺好的驱动模块,这种是可以支持RTT来用么

网友T:
其实封装好库就行了,这种还要回调函数的我不太会啊

网友U:
挺好的一个套件,感觉这么操作会很流畅

网友V:
消抖时间是否合适

网友W:
生成按键事件,如按下、释放、长按等。

网友X:
使用事件回调方法

网友N:
使用什么驱动的代码

网友Y:
MultiButton的事件驱动机制使得按键处理更加简洁高效,适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中的按键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N:
APM32F407可以设置几个按键?

设置几个按键看你自己写的代码啊,当然也和你怎么外接硬件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挺好的驱动模块,这种是可以支持RTT来用么

可以支持啊,自己把RTT的代码弄进来就好。当然要是RTT官方适配了的话,那就更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想说,裸机用这种按键驱动模块比较好,还是用外部中断来做比较好?

看你代码处理的按键复不复杂,如果你的按键需求是多样化的,比如需要长按、短按、双击等等,那使用这种封装好的模块最好。如果说你的需求是按键的快速响应,那么使用中断判断比较好。看你的应用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Y:
MultiButton的事件驱动机制使得按键处理更加简洁高效,适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中的按键操作。 ...

是滴是滴^_^ 使用了这种按键驱动,可以说处理各种按键事件简单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Y:
MultiButton的事件驱动机制使得按键处理更加简洁高效,适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中的按键操作。 ...

裸机也是可以的,裸机使用起来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事件回调怎么玩?

根据MulitButton提供的API注册事件回调函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V:
消抖时间是否合适

看你实际硬件情况判断吧,我也不了解怎么确保消抖时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何调用函数判断事件呢

每种事件都有对应的宏定义,调用对应事件获取函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L:
MultiButton的回调函数是否正确实现

没问题的

网友Z(2025-02-01):
优化多按钮库的扫描频率和中断处理逻辑。

网友AA:
其实自己写这种按钮功能也是可以的,但是按照基于事件的操作来操作更容易,也更规范。

网友AB:
很好。这个按钮驱动是开源的吗?

网友AC:
我想说,这个按钮驱动模块是用裸机好,还是用外部中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