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拟电源] 无线电源发射器用户指南

楼主(2024-12-23):
(图片)

楼主:
系统框图结构

网友A:
一堆认证是麻烦,其实充电原理是很简单。

网友B:
请问加密IC在无线充电中有哪些应用呢?

网友B:
这个图是官网的吗?,感觉很详细,那个K1、K2什么的是模拟开关IC吗?

网友C:
理论上就是电磁感应,然后搞一堆协议是为了保护。

网友C:
那种升降压的电源芯片是不是噪声比较大?

网友D:
这种传输效率高吗

网友E:
就是无线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