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K8 MCU主频可以到144M吗?

楼主(2024-12-23):
寄存器配置错了,发现MCU似乎主频超过了72M。
看丝印是GD32E230K8BSP62417,外接16M晶振
想配72M,结果2分频配错位,最后MCU能正常初始化和启动。
   RCU_CFG0 &= ~(RCU_CFG0_PLLSEL | RCU_CFG0_PLLMF | RCU_CFG0_PLLDV);
   RCU_CFG0 |= (RCU_PLLSRC_HXTAL | RCU_PLL_MUL9 | RCU_CFG0_PLLDV);
1.定时器用72M来计算分频,结果周期小了一半。
2.代码运行速度明显提升,之前使用72M会出现丢帧的处理流程直接正常了。
3.使用DAP debugger看时钟频率出来的结果全是144M
    sys_clk_freq = rcu_clock_freq_get(CK_SYS);
    apb1_clk_freq = rcu_clock_freq_get(CK_APB1);
4.使用MCLK_OUT引脚输出系统PLL时钟,示波器抓到的16分频后的频率位9M,还是144M。
5.正确配置2分频,然后倍频从9改成18,这种情况MCU无法正常启动。

楼主:
没人这么搞过么

网友A:
GD32E230K8 MCU的主频不能达到144MHz

网友A:
其核心主频最高可达到72MHz。

网友A:
建议仔细检查你的硬件连接、时钟配置和代码实现

网友A:
或者联系兆易创新(的官方技术支持

网友B:
很多时候超频不稳定,一般情况下一倍是问题不大的。

网友C:
据了解,GD32E230K8 是 GD32E230 系列的一款微控制器,基于 ARM Cortex-M23 内核。根据 GD32E230 系列的技术手册,其最大主频为 72 MHz,而不是 144 MHz

网友D:
GD32E230K8 的主频限制为最大主频:72 MHz内核:ARM Cortex-M23

网友E:
一般来说,GD32E230K8 无法通过超频或其他方式达到 144 MHz 的主频

网友F:
我觉得是这样,GD32E230 系列的时钟树和 PLL(锁相环)设计仅支持最高 72 MHz 的时钟频率。

网友G:
内核性能,Cortex-M23 内核的设计目标是为低功耗和低成本应用优化,而不是高性能计算

网友H:
最好不要超过芯片推荐的主频

网友I:
如果需要更高的主频(如 144 MHz),可以考虑以下替代方案

网友J:
通过优化算法和使用硬件加速模块(如单周期乘法器、DMA 等)来提高效率。

网友K:
GD32E230K8 的最大主频为 72 MHz,无法达到 144 MHz,一般也不建议超频使用

网友L:
如果需要更高性能,建议选择更高主频的 MCU 系列,这个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了

网友M:
一般可以通过优化代码和硬件设计来充分利用 GD32E230K8 的性能。

楼主(2025-01-23):
引用 网友B:
很多时候超频不稳定,一般情况下一倍是问题不大的。

主要是我不确定芯片是否超频了,请问有什么可靠的测试手段吗?

网友N:
没有发现该芯片能够稳定运行在 144MHz 的情况。

网友O:
兆易创新官方发布的关于 GD32E230 系列 MCU 的技术文档

网友P:
该系列芯片的最高工作主频是 72MHz。

网友Q:
超频可能导致MCU稳定性问题

网友R:
GD32E230K8 是基于 Arm® Cortex®-M23 内核设计的,其架构和技术规格决定了它的主频上限。

网友S:
GD32E230K8 MCU的主频设计为最高72MHz。

网友T:
其运行频率受限于芯片本身的硬件架构和设计规格,无法达到 144MHz 这么高的主频。

网友U:
GD32E230K8 MCU采用Arm® Cortex®-M23内核,最高主频为72MHz

网友V:
GD32E230K8 MCU的主频不能达到144MHz。

网友W:
在配置时钟系统时,必须遵循技术手册中的指导,以确保MCU能够正常、稳定地工作。如果尝试将主频设置为超过72MHz的值,可能会导致MCU无法启动或运行不稳定。

网友W:
并非所有的外设和内部模块都能在高于官方规格的频率下正常工作。

网友X:
这一限制是由微控制器的硬件设计和时钟树配置决定的,无法通过软件超频或其他方式突破。

网友Y:
GD32E230K8 MCU的官方最大主频为72MHz

网友Z:
很多时候超频是不稳定的,正常情况下翻倍不是问题。

网友AA:
核心性能,cortex-m23,该核心专为低功耗和低成本应用而优化,而非高性能计算

网友AB:
或联系赵一创新获得官方技术支持

网友AC:
没有发现芯片可以在144mhz下稳定工作的情况。

网友AD:
如果需要更高的频率(例如144 MHz),请考虑以下替代方案

网友AE:
赵一创新正式发布关于gd32e230系列mcu的技术文档

网友AF:
该系列芯片的最高工作频率为72MHz。

网友T:
GD32E230K8的时钟系统包括一个锁相环(PLL)和其他时钟分频器,这些组件共同决定了MCU的工作频率。

网友AG:
更高的频率通常伴随着更大的功耗,可能导致发热增加。

网友AH:
核心性能3针对低功耗和低成本应用进行了优化,而不是高性能计算,

网友AI:
应该查阅官方的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确认是否支持更高的工作频率。

网友S:
根据GD32E230系列的技术手册,其最大主频为72MHz,这是由ARM Cortex-M23内核的设计决定的

网友AJ:
超出官方规格的频率可能会导致系统不稳定。

网友AK:
或者联系兆易创获得官方技术支持,

网友AL:
根据GD32E230系列的技术手册和相关产品信息,其最大主频被限制为72MHz。

网友AM:
对于需要更高主频的应用场景,应考虑选择其他主频更高的MCU系列。

网友AN:
Core Performance 3针对低功耗和低成本应用而非高性能计算进行了优化,

网友AO:
MCU在非标准频率下运行,可能出现异常或无法启动

网友AP:
如果强行超出其额定主频运行,可能会导致 MCU 工作不稳定,出现程序跑飞、数据处理错误等问题

网友AQ:
GD32E230K8的标准工作频率是108MHz

网友AR:
MCU以非标准频率运行,可能会遇到异常或无法启动,

网友AS:
如果强行让其超过额定频率运行,可能会造成mcu运行不稳定,引发程序跑偏、数据处理错误等问题。

网友AT:
GD32E230K8 MCU的主频可以达到144MHz,具体频率可能受芯片内部配置和外围电路设计影响。

网友AU:
关于选择高主频MCU系列提升性能,请问还有其他方法或途径可以达到相似的效果吗?

网友AV(2025-03-01):
尽量不要超过芯片允许的最高运行速度,避免影响性能甚至损坏芯片。

网友AR:
当然可以,只是运行过程可能不那么稳定

网友AW:
可以考虑升级处理器或更换支持更高主频的硬件设备作为替代方案

网友AX:
建议最好不要超频使用,避免发生意外。

网友AY:
建议不要超频使用,不能保证可靠运行。

网友AS:
可以到,不过稳定性要测试一下

网友AN:
可以通过优化代码设计和硬件布局来最大限度地发挥GD32E230K8的性能。

网友AZ:
如果你想让东西更快、更顺畅地运行,那么最好选择主频更高的MCU芯片系列。

网友AC:
更高的频率运行通常会让设备更耗电,也更容易发热。

网友BA:
通过改进算法,并利用硬件加速模块如乘法器和DMA等,可以让程序运行更快。

网友BB:
这核心就是高性价比的,不追求超高性能。

网友BC:
高频率可能导致外设或内部模块不稳定,要谨慎操作。

网友BD:
好像是不行,尽量别超频,设备容易不稳定

网友BE:
超频容易不稳定,通常频率翻倍可能出问题。

网友AK:
可能芯片不支持这么高的频率,或供电、散热问题。

网友BD(2025-04-08):
这个芯片稳定时最快能跑到72兆赫兹。

网友BF:
超频让MCU工作在极限状态,容易出问题。

网友BG:
频率过高,MCU容易出问题,程序和数据易出错。

网友BH:
这芯片最快能跑72兆赫兹,挺快的,如果觉得不够,可以选频率更高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