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英飞凌IGBT 单管解决方案

楼主(2024-12-23):
英飞凌提供了大量针对特定应用的 IGBT 芯片,这些芯片采用紧凑型封装,被称为分立式 IGBT。它们既可以是单个 IGBT,也可以与续流二极管封装在一起。分立式 IGBT 具有高电流密度和低功率耗散的特点,可提高效率并使用更小的散热器,从而降低整体系统成本。

英飞凌提供从 600 V 到 1600 V 的各种 IGBT 电压等级,以满足各种应用的不同电压要求。这些设备适用于通用逆变器、太阳能逆变器、电动汽车充电设备、UPS、感应加热系统、主要家用电器、焊接设备和 SMPS 等系统。

英飞凌的分立式 IGBT 封装包括表面贴装器件(SMD)封装和通孔(TO)封装。还可提供符合汽车标准的 IGBT 分立器件。

网友A(2025-02-09):
将 IGBT 与续流二极管封装在一起,既简化了设计,又能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

网友B:
分立式 IGBT。

网友C(2025-04-10):
英飞凌的IGBT单管产品线丰富,涵盖多种电压和电流等级,主要包括TRENCHSTOP™ IGBT采用沟槽栅技术,具有低导通损耗和低开关损耗

网友D:
英飞凌还有NPT IGBT。其特点是非穿通型技术,具有高鲁棒性和低开关损耗。

网友E:
Fieldstop™ IGBT场截止技术,进一步降低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

网友F:
逆导型IGBT也是英飞凌的特色之一吧,其集成反向二极管,简化电路设计。

网友G:
英飞凌IGBT单管解决方案在性能、可靠性和易用性方面具有高效率的优势啊

网友H:
我看英飞凌确实在IGBT部分做的很好,其采用先进的沟槽栅和场截止技术,显著降低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提高系统效率。

网友I:
一般IGBT主要是优化的热设计和封装技术,确保器件在高温、高湿等恶劣环境下稳定工作。

网友J:
我觉得这个挺好,集成反向二极管的RC IGBT,减少外部元件数量,降低系统成本。

网友K:
英飞凌还给提供针对特定应用(如电机驱动、光伏逆变器等)的优化解决方案。

网友L:
英飞凌IGBT单管广泛应用工业控制,如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焊接设备等。家电:空调、洗衣机、冰箱等。汽车电子:电动汽车电机驱动、车载充电器等。新能源:光伏逆变器、风电变流器等。

网友M:
分立式 IGBT 具有较高的电流承载能力,可以有效减少器件尺寸,适用于需要大电流驱动的应用。

网友N: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功率开关,IGBT 具备较低的导通电阻和高开关效率,因此能够减少电能损耗,改善能效。

网友O(2025-05-30):
IGBT的功率和电压是真高,还没用过

网友P:
测试IGBT等功率器件除了双脉冲法还有什么方法,有什么仪器可以直接测试。

网友Q(2025-06-29):
英飞凌提供了大量针对特定应用的 IGBT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