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L021测评】AT32IDE安装与代码生成,调试遇到问题。

楼主(2024-12-23):
                            【AT-START-L021测评】AT32IDE安装与代码生成,调试遇到问题。

安装
下载AT32_IDE_V1.0.11_Windows,并安装如下:
3033f38f19b1bd0a9f317545a2835325
下载解压AT32 Work Bench如下:
e0807bf8b3a36b9c4ab34a4c55dedc1f
使用AT32 Work Bench创建一个项目
fe74c28fa778d80eda9a2ceaa67bf4ca
如下
c7c3d6332b9d8cd1ee4db3a4cc9eeda7
配置时钟
3d47f7444519560476b3ba4f0050d64a
fb1c0e7fff8fe7e796653afc5d5524ae
三个LED连接的引分别是:PF6、PF7、PB11 配置:
a29cb0af4107f23443f747f1764f8e4f
安装固件包
5d36d8a757444f7e5bd02de185a14f4f
如果从网络布线就直接下载后本地安装
ece46176312a5c3c48d016dc9507f1f3
73e90e592a38001843424341f481d0d7
生成代码
393328524ae7687380504681c0f0e27a
d68a4459ce6465232cb53ea0721d8ac9
用ide打开
75338ad6609d9043065f3eafde1d52eb
配置调试器,在项目属性里面进去,选好目录,并apply并关闭。重启ide
99e59b817009dfdf527030d91ae859fd
747e53017b95265c99a8f3a7a5342c8a
进入调试配置
0ea2232177311f2a184609946725852a
安装at-link驱动
b9e88415442c82b2c5654af8ceda3934
facaa4b9cafa45aa631fa7916e0fe7fd
ec29f698fc2325da41291ff90e6ea083

最后还是有个问题,不知道为啥。
77a2e87ca9cb82bbaeae13d586821e04

网友A:
您好,看发出来的步骤感觉是调试器没有配置正确。可参考步骤如下:
1.  如贴图中的,点击“Run” --> 再点击“Debug Configurations...”
2.  在Debug Configurations配置界面中 双击“GDB AT-Link Debugging”配置项,会自动生成一份对应工程的配置项
3.  最后点击Debug按钮就可以开始进行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看发出来的步骤感觉是调试器没有配置正确。可参考步骤如下:
1.  如贴图中的,点击“Run” --> 再点 ...

谢谢,这里操作了。也不行。明天我继续试一下。

网友B:
清理一下工程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理一下工程再试试。

好像没效果。

网友C(2025-03-25):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没有。后来没试了。直接用mdk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