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LLC电路问题

楼主(2024-12-23):
LLC新手请教如图所示的两个问题:
问题1,为什么双向LLC的拓扑全都是把谐振腔放在高压侧,有什么考虑?放低压侧不行吗?
问题2,请问有没有较详细的谐振腔的计算过程能分享一下的,谢谢!

网友A:
你好,我也是新手,最近做了一款LLC的电源
遇到很多问题
例如,LLC输入端DC390V的检测,因为启动LLC后,波形震荡太大
直接报异常。
您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这个取决于你的启动过程是如何控制的 启动过程属于大信号动态过程,可以找一些这方面的看看
解决不了呀!我对LLC了解很少。

网友B:
问题1,为什么双向LLC的拓扑全都是把谐振腔放在高压侧,有什么考虑?放低压侧不行吗?

你这个问题不存在,你见到的是这种,不代表所有的都是;
相反,为了实现双向LLC,多采用CLLLC拓扑,有兴趣自己搜索一下;

问题2,请问有没有较详细的谐振腔的计算过程能分享一下的,谢谢!
这个自己搜索。

我记得我以前也给你回过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