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S-LINK读取芯片信息失败

楼主(2024-12-23):
#每日话题# 前两天把开发板上N32G45和N32WB031的SWDIO、CLK接反了,按了一下擦除芯片,是不是把N32G45的程序擦除了,然后所以导致NS-LINK无法连接到N32G45?C:\Users\HP\Desktop\2c34f204d1ed19b84e65ef3a07e78f5.png

网友A:
重新读取测试一下

网友B:
芯片与NS-LINK的连接可能不稳定

网友C: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D:
检查是不是芯片与主板的接触不良

网友E:
驱动程序可能未正确安装

网友F:
检查是不是芯片老化了

网友G:
软件冲突或系统问题

网友H:
可能是得换块板子

网友I:
芯片本身可能存在故障或损坏,导致无法被NS-LINK正确识别。

网友J:
芯片或NS-LINK的供电不稳定或不足,可能导致读取失败。

网友K:
检查连接线是否松动或接反

网友L:
清洁芯片和主板的连接点

网友M:
NS-LINK的驱动程序是不是最新的且与操作系统兼容。

网友N:
卸载可能导致冲突的软件,重新安装NS-LINK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