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怎样选择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楼主(2024-12-24):
我想采集220VAC/50Hz的电流,我的滤波器应该选低通滤波器还是带通滤波器,另外截止频率应该取多少?谢谢。

楼主:
另外,我想电流的相移尽量的小,用贝塞尔还是巴特沃斯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想电流的相移尽量的小,用贝塞尔还是巴特沃斯好?

那就用带通。

谢谢,我没接触过滤波器,那想要50Hz正弦信号,那通带应该取多宽?

楼主:
谢谢,刚用MULTISIM模拟了一下,中心频率50Hz,通带50,果然几乎没有移相,小于30Hz和大于80Hz时是-3dB,我的通带应该设置为多宽好?干扰频率主要是电机碳刷造成的火花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刚用MULTISIM模拟了一下,中心频率50Hz,通带50,果然几乎没有移相,小于30Hz和大于80Hz时是-3dB, ...

通带是根据你的项目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