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AT32 WorkBench 应该没这么水的吧「已解决」

楼主(2024-12-24):
话说国产 mcu 开发环境和资料,看了一圈,感觉也就 at32 的还行

试用了一下 AT32 WorkBench,遇到一些问题,在此汇报一下

首先是界面控件大的夸张,看内容很累,一次只能看一点点内容,要拖来拖去(系统环境是 gentoo/xfce):

然后是我下载 405 的 package,Install From Network,然后报错下载失败:

于是我手动下载查看它下载的 json 列表文件,然后尝试手动下载 package 包,提示文件不存在:

检查了 WorkBench 已经是最新版本。

网友A:
1 “界面大的夸张,....统环境是 gentoo/xfce”
---- 您是Linux系统吗?请问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呢? 如果分辨率太低,显示效果的确会不佳

2 “PACKAGE安装失败“
-- -这是由于最近官网调整导致下载链接失效,很快会更新。
建议先用离线方式安装 ,加载对应型号的zip包,以402/405举例,下载地址为: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21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界面大的夸张,....系统环境是 gentoo/xfce”
---- 您是Linux系统吗?请问显示器的分辨率 ...

谢谢,离线安装可以了,我一开始根据 json 里面的文件名上网搜,随便找了下没找到,新版本固件包又怕 linux 版本 workbench 不支持
是 linux 系统,xfce 桌面环境,分辨率不低的,1920x1080,以下是 stm32cubemx 显示效果做为对比:

另外建议 workbench 可以直接生成 makefile,方便用户不用从 stm32 的 makefile 改

网友A:
感谢您的反馈,针对您提出的三个问题,更新进展如下:
1 “界面大的夸张,....系统环境是 gentoo/xfce”
后面我们会去适配gentoo/xfce系统,解决UI显示不合理问题

2 “PACKAGE安装失败“
-- -这是由于最近官网调整导致下载链接失效,预计12/25解决。
建议先用离线方式安装 ,加载对应型号的zip包,以402/405举例,下载地址为: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2191

3 “支持makefile文件生成“
有列入计划,后面版本会去支持makefile 和cmake文件的生成

网友A:
2 “PACKAGE安装失败“
--官网连接问题已解决,正在使用的版本已经可以使用网络安装。
注意:选择网络安装时,可能由于网速慢问题,使得整个过程耗时较长,该过程请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