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谁用过SNR9816TTS

楼主(2024-12-24):
请问高手,
谁用过SNR9816TTS模块?网上找不到数据手册?谢谢

网友A:
许多模块制造商并没有把所有的技术文档公开发布,而是通过销售商或代理商提供给客户。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些类似的 4G LTE 模块的文档。例如,Quectel、SimCom、u-blox 等常见 4G 模块通常遵循类似的 AT 指令集和通信协议。

网友B:
这个模块是干嘛的啊?

网友C:
你要找模块对应的芯片的资料。模块的只有接口的资料。

网友C:
你在马云家买的吗,那就问店家要资料啊。

网友D(2025-01-27):
这模块你哪里买的就直接找谁呗

网友E:
我觉得这种模块有可能是定制的,所以就不好找

网友F:
你可以用AT指令,输入help试试

网友G:
这个是TTS模块,应该是发什么直接就播放了吧

网友H:
你网上找这款模块的芯片或者一般的资料,基本简单资料就行,因为这个只是TTS

网友I:
我觉得资料这种你还得去外面找找看,比较好

网友J:
你去这个模块的厂家瞅瞅呢

网友K:
我觉得你应该输入个AT应该就有提示了吧

网友L:
还是找原厂或者你在哪儿买的就去哪儿吧

网友M:
卖家应该有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