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2844打嗝疑问

楼主(2024-12-24):
采用UC2844做的反激开关电源上电后,一直出现打嗝现象。为了排查问题,单独给反馈回路供电,431有2.5v电压,改变电压大小,光耦三极管能够正常导通关闭。短接电阻,接入17v电压,芯片也能够正常工作,变压器也能够输出15v,5v电压。但是接入90v电压后就会出现打嗝现象,示波器检测芯片三号引脚电压尖峰一直大于1v,电阻换成0.3R还是一样,电压没有明显变小,请问各位坛友,会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1,“采用UC2844做的反激开关电源上电后,一直出现打嗝现象。”
大哥现象是正常的,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所以先检查负载状态;这不是问题
2,“单独给反馈回路供电,431有2.5v电压,改变电压大小,光耦三极管能够正常导通关闭”
纠正一个问题,光耦在控制环上处于线性区域状态,不是导通和关闭状态

网友B:
查一下芯片的供电,是不是电压不够?如果电压不够,说明原边的反馈绕组匝数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芯片的供电,是不是电压不够?如果电压不够,说明原边的反馈绕组匝数不够。
...

的确如坛友所讲的原因,已经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