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使用开环控制完成绝对式编码器电机电角度调零

楼主(2024-12-24):
拿到绝对式编码器电机后,如果不确定电角度0°和编码器值为0两者之间的偏差,可以直接无感锁定电机到0°,然后记录锁定时最靠近编码器值为0时的两个编码器值,如果锁定后编码器值很接近0或者等于0,那么偏差为0,否则需要使用两个电角度为0时的编码器值算出编码器值为0时的电角度,然后在有感驱动代码中加入电角度偏置。

网友A:
是这样的,通过无感找机械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