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转载:伺服电机相序错误的电角度影响

楼主(2024-12-24):
以电机动力线相序UVW对驱动器UVW接线端一一相应“正常接入”的相序为參考相序,依照三相交流电的一般 相位关系,U率先V120度、V率先W120度、即U率先W240度,则有:
U-W-V相序。U正确,W、V互反:
电角度偏移量为180度。电角度增量为 -Δθ,兴许电角度可表示为:180 - Δθ。 在α-β坐标中起始电流矢量角从90度反向递减,在d-q坐标系中的电流矢量角由90方向2倍递减。起始方 向偏离原正交方向(270度)180度正交于d轴,并逐步该偏离正交方向趋向d轴方向(0度)。
因为电机电角度增量方向与驱动矢量方向逆转,因而Iq分量是cos(180-2Δθ)的函数。90方向的起始相位恰好反向。Iq分量反转180度。在电流环下。电机瞬间反转,随着电机的转动,Iq分量迅速 出现零值,并终于锁死于该点。
速度环执行模式下。相同会瞬动后锁死。
V-W-U相序:
电角度偏移量为+120度。电角度增量为 +Δθ,兴许电角度可表示为:120 + Δθ。
在α-β坐标中起始电流矢量角从30度正向递增。在d-q坐标系中电流矢量角始终指向30方向,偏离原正交 方向(270度方向)+120度。
因为电机电角度增量方向与驱动的一致。Iq分量为cos(120)=-0.5,符号反转,在电流环下,电机 反转,力矩有所减小。速度环执行模式下。速度正反馈飞车。
V-U-W相序,U,V相反,W不变,或者与V-W-U相序相比,V固定,U,W互反。:
电角度偏移量为-60度。电角度增量为 -Δθ,兴许电角度可表示为:-60 - Δθ。
在α-β坐标中起始电流矢量角从210度反向递减,在d-q坐标系中电流矢量角由210方向2倍递减,起始 方向偏离原正交方向(270度)-60度,并趋于指向直轴方向(180度)。
电机电角度增量方向与驱动矢量方向逆转。Iq分量是cos(-60-2Δθ)的函数,起始相位未反向,Iq分量符号为正,在电流环下,电机短时正转,但随着电机的转动,Iq分量迅速出现零值,并最 终锁死于该点。速度环执行模式下,相同会瞬动后锁死。
W-U-V相序:
电角度偏移量为-120度,电角度增量为 +Δθ。兴许电角度可表示为:-120 + Δθ。 在α-β坐标中起始电流矢量角从150度正向递增。在d-q坐标系中的电流矢量角始终指向150方向。偏离 原正交方向(270度)-120度。
电机电角度增量方向与驱动矢量一致,Iq分量为cos(-120)=-0.5,符号反转,在电流环下,电机 反转,力矩有所减小。
速度环执行模式下,速度正反馈飞车。
W-V-U相序,与W-V-U相序相比,W固定。U,V互反:
电角度偏移量为+60度,电角度增量为 -Δθ,兴许电角度可表示为:60 - Δθ。
在α-β坐标中起始电流矢量角从330度反向递减,在d-q坐标系中的电流矢量角由330方向2倍递减,偏 离原正交方向(270度)+60度,并趋于越过正交方位指向直轴方向(180度)。
电机电角度增量方向与驱动矢量方向逆转,Iq分量是cos(60-2Δθ) 的函数,起始相位不反向,Iq分量符号为正,在电流环下。电机短时正转,但随着电机的转动,Iq分量迅速出现零值,并终于锁死于该点。
速度环执行模式下, 相同会瞬动后锁死。
原文:https://www.cnblogs.com/mengfanrong/p/4743442.html

网友A:
应该用表格的形式,这样好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