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功率功放应该怎么调试?静态工作点问题。

楼主(2024-12-24):
电路如图:在调试时,总是调整不好静态工作点。会有自激和震荡情况发生。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在线请教,已经搞了2个月。还是没有成功。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给予帮助!感谢!

楼主:
别沉,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线请教,已经搞了2个月。还是没有成功。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给予帮助!感谢! ...

为什么不用经典的差分输入电路?那要稳定得多,静态电流、极点频率、上升率都容易控制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经典的差分输入电路?那要稳定得多,静态电流、极点频率、上升率都容易控制得多! ...

差分电路能做到大功率,高频吗?

网友B:
电路太理论了,换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分电路能做到大功率,高频吗?

我没看到你关于频率、功率参数,看电路形式是音频功放。你要多少频率、多少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到你关于频率、功率参数,看电路形式是音频功放。你要多少频率、多少功率? ...

3MHz的频率。30W的功率输出。

网友C:
输出与H、之间加入衰减比例电阻:譬如:9K与1K,1k接地

楼主:
已经调好。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