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过流保护,大家都会采集电流后经过运放放大送单片机,单片机控制MOS,从而保护后级电...

楼主:
过流保护,大家都会采集电流后经过运放放大送单片机,单片机控制MOS,从而保护后级电路。那短路保护,大家都是怎么做的。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过流保护正常,一旦输出短路就会烧MOS管,有哪些好的方法可以实现短路保护?输出是DC12V 额定电流3A,过流点5A。

楼主(2024-12-24):
这种负载开关怎么应用到我的电路中呢?附件的属于电子保险丝还是负载开关,区别是?

楼主:
过流后,解除过流,就算把负载移除,也不会重新启动输出?要移除电源,然后重新上电才会恢复输出,这个咋回事?这个是合理的吗?为了更安全?

还有短路保护不同于过流保护,你们是怎么做的?过流是直接采集电流,设置一个过流点。到了过流点就会关断输出。一开始我以为短路是过流的极限情况,只要电流大于过流点就会关断输出,然鹅我的判断是错的,一短路,不会启动保护,直接把输出mos管烧了,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A:
电流的阈值的选取不同。

网友B:
你单片机反应太慢了还是用模拟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过流后,解除过流,就算把负载移除,也不会重新启动输出?要移除电源,然后重新上电才会恢复输出,这个咋回 ...

过流或者短路可以参考开关电源的打嗝重启方式。短路保护需要相应时间短,检测到短路应立即关断输出,一般采用硬件方式+软件在中断里面处理

网友D:
看看这个帖子,应该会有帮助。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2468-1-1.html

网友E:
短路保护其实也属于过流保护,响应速度快,甚至是硬件级别的关闭PWM,一般是us级别的时间,对于MOSFET,us级别的时间,可以通过很大的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单片机反应太慢了还是用模拟电路

模拟电路怎么设计呢  短路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路保护其实也属于过流保护,响应速度快,甚至是硬件级别的关闭PWM,一般是us级别的时间,对于MOSFET,us ...

如何设计才不会烧毁MO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流或者短路可以参考开关电源的打嗝重启方式。短路保护需要相应时间短,检测到短路应立即关断输出,一般 ...

有参考电路不   发给我参考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帖子,应该会有帮助。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2468-1-1.html

收藏了  谢谢  分析很深刻  如果有参考电路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流或者短路可以参考开关电源的打嗝重启方式。短路保护需要相应时间短,检测到短路应立即关断输出,一般 ...

具体怎么实现 电路有吗

楼主:
这是什么电路啊 ?工作原理讲下

网友B(点评):
我欠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