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为什么电动车,汽车电子还是摩托车电子大多数采用CAN通讯?不用485或者其他的通讯方式...

楼主(2024-12-24):
为什么电动车,汽车电子还是摩托车电子大多数采用CAN通讯?不用485或者其他的通讯方式?为什么MCU不能直接控制LED?而要经过CAN收发器?

网友A:
1. CAN和485都有各自适合的应用场景,CAN总线的可靠性,安全性,还有纠错机制远远高于485
2. MCU的驱动信号只适合板级通信,如果是长线传输,差分信号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CAN和485都有各自适合的应用场景,CAN总线的可靠性,安全性,还有纠错机制远远高于485
2. MCU的驱动信号 ...

CAN、LIN、485各有所长,为什么他们的传输距离更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AN、LIN、485各有所长,为什么他们的传输距离更远呢

他们是差分信号,能稳定可靠传的远的全部是差分信号,以太网,CAN,485,LIN,单端信号只有板级内部使用,比如I2C,SPI,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是差分信号,能稳定可靠传的远的全部是差分信号,以太网,CAN,485,LIN,单端信号只有板级内部使用 ...

那差分信号怎么就可以传输的更远呢?那车子为啥不用485  而是CAN和lLIN更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差分信号怎么就可以传输的更远呢?那车子为啥不用485  而是CAN和lLIN更多? ...

你可以直接问豆包,豆包可以给你更详细的解答,现在这种知识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随时都可以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