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位数据采集器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4-12-24):
请教各位,一般采用成品ADC做出来的数采很难突破24位,包括用ADS1281在200HZ的采样率下也很难突破130DB的动态范围。但是目前有国外公司的产品达到140DB-150DB的动态范围,号称突破26位分辨率(200HZ以上采样率),有没有坛友知道原理的,一起讨论学习下。谢谢!

有32位的adc的

网友A:
Texas Instruments ADS1285 32位低功耗ADCTexas Instruments ADS1285 32位低功耗模数转换器 (ADC) 具有一个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PGA) 和一个有限脉冲响应 (FIR) 滤波器。该ADC设计用于可满足地震监测设备的低噪声精密数字化和更长电池运行时间的严苛要求。低噪声PGA允许直接连接地震检波器和变压器耦合水听器,无需外部放大器。

该ADC包含一个高分辨率Δ-Σ调制器和一个具有可编程相位响应的FIR滤波器。高通滤波器可从信号中移除直流和低频成分。时钟频率误差由分辨率为7ppb的采样率转换器进行补偿。

通过选择功率模式可优化动态范围和功耗。PGA旁路运行可进一步降低功耗。Texas Instruments ADS1285 ADC采用紧凑型5mm × 5mm VQFN封装,额定工作状态下的环境温度范围为–40°C至+85°C。

特性
  • 可选分辨率-功率模式
    • 动态范围:134dB(2ms、11.5mW时)
    • 动态范围:129dB(2ms、4.8mW时)
  • 灵活的数字滤波器
    • 可选的正弦 + FIR + IIR
    • 线性或最小相位
    • 高通滤波器
  • THD:< –120dB
  • 共模抑制比 (CMRR):125 dB
  • 数据速率:125SPS至4000SPS

  • 可编程增益:1至64
  • PGA旁路选项
  • SYNC输入
  • 时钟误差补偿
  • 双通道多路复用器
  • 偏移和增益校准
  • 通用数字I/O
  • 模拟电源供电:5V、3.3V或±2.5V
  • 基准电压选项:5V、4.096V或2.5V

网友A:
国产也有

山海半导体(SENSILICON)从2020年成立之初起,秉承长期主义,埋头苦干自主研发面向工业和汽车市场的信号链核心技术与产品。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山海最新推出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2位超高分辨率ADC - SHC6686,针对我国能源勘探所面临的挑战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该产品拥有卓越的性能:极低的噪声和失真,以及出色的线性度;集成双通道多路复用器可用于地震检波器的信号测量和自检信号的输入;高性能数字滤波器提供灵活的配置,支持数据速率250SPS – 4kSPS和系统校准。

SHC6686的主要参数如下:

超宽动态范围:130dB (250 SPS, PGA=1);

超低总谐波失真:-119dB (PGA=1);

CMRR ≥ 110dB;

低功耗:18mW,且有高性能模式灵活选择;

额定工作温度范围:-40°C 至 +85°C(最大工作温度范围为 -50°C至 +125°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也有

山海半导体(SENSILICON)从2020年成立之初起,秉承长期主义,埋头苦干自主研发面向工业和汽车市 ...

收到,谢谢坛友的指点,非常有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