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gate driver使用注意事项之二

楼主(2024-12-25):
       前面以Geehy的gate driver GHD3440为例,介绍了耐压和工作电压使用注意事项,我们设计注意到这个细节,至少能保证gate driver芯片不损坏,但是产品是否设计最优,还有一些参数需要关注的,比如整个板子的功耗,效率等问题。今天接着上次的主题把如何把gate driver芯片性能发挥出来。
       首先我们要理解我们使用gate driver的目的:MCU发出的PWM信号通过gate driver 实现电平转换,实现驱动MOSFET。MCU信号能否直接驱动MOSFET呢?好多年前,大部分的MOSFET的门极驱动电压要大于4.5V才能驱动正常工作,那么问题来了,当我的MCU输出的PWM高电平只有3.3V,MOSFET会怎样呢?这时候MOSFET处于线性工作区,MOSFET发热量较大(这种工作在线性区的MOSFET在功放上应用较多,一般功放都会背着一个大散热器就是为了给MOSFET散热)。如下图,这个是我前端时间测试的gate driver输入输出的示波器捕捉图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信号传输存在延迟,PWM开通的时候有延迟,关断的时候也存在延迟。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参数就是gate driver输出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我们可以在gate driver输出串联门极驱动电阻和并联二极管实现加快开启和关断的速度,串联的电阻不能太大,门极驱动电阻过大会影响开启和关断速度,门极驱动电阻过小会可能会产生过充。关于这个需要根据各个厂家的gate driver的特性来优化。通过一系列的硬件优化最终也是为了不要让MOSFET工作在线性区和减小PMW通断产生的振铃和电压过充。
       GHD3440本身具有内置死区,关于这个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当我们软件设置的死区时间小于芯片内置死区时间时,按照芯片内置死区时间执行,当软件设置的死区大于芯片内置死区时间时,按照软件设置死区时间执行。死区在电机控制里作用是防止上下管直通,当工作进入到死区之后,这时候电机不受控制的,我们软件需估算死区之后电机的工作状态,然后对电机进行控制,可以这么理解:死区时间小,电机的波形会更好一些。

       这次的分享也到这里,如果有遗漏或者错误的,欢迎指出,大家共同学习。